讨教运放上一个电阻的作用

楼主(2011-08-11):
(无正文)

网友A:
对负载是容性负载有用,如果不是容性负载的话,作用就不大了

网友B:
相当于增加了运放的输出电阻,可根据这个来计算它和负载的关系,还有个可能保护不被负载短路掉,后面的电路看不到,具体就不清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是对一路图像信号的放大电路 后面还有两个放大器 另外对容性负载有什么作用 怎么选10欧姆的电阻呢

楼主:
3# acute1110 后面还有两个放大器

网友C:
IC里有电容,OP输出电流有限,加了可以限流,防止自激

网友D:
2楼xm419的回答不是很全面。楼主10欧电阻是为了增加运放输出的阻尼。对电抗性负载都有用,无论是容抗或感抗。而且后者在许多情况下影响更多。大家调测电路就知道:方波信号倒角畸变的多,或是过冲畸变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