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段式液晶怎么控制

楼主(2011-08-11):
(无正文)

网友A:
不知道你的硬件是否正常,也就是驱动电路是否正常

网友B:
看430是否支持驱动液晶,如果不支持,最好用专门的液晶驱动IC,液晶最好用有几个COM的,节省管脚。
如果用MCU直接驱动也可以,注意驱动频率,还要求每个脚上和COM之间的直流电压要接近0,否则,液晶很容易坏的。

网友C:
悲剧了只有COM1,是静态显示的,要好多引脚。

楼主:
是啊,一静态的,怎么来控制他的段和公共端来让他正常的显视,
用430F449内部集成的驱动芯片,这个没什么问题,

网友C:
用449驱动就简单了,449可以设置为静态驱动,SEG引脚也够。

楼主:
t.jm就这个四位半的段式液晶图来看,能给我一个思路吗,这二天搞这个段式液晶头有点大,

网友C:
这个LCD如果IO脚够多就是用IO模拟都很简单,有驱动就更容易了,
449的COM、SEG对应LCD的COM、SEG,设置好449的寄存器就行了。

楼主:
void LCD_init(){
  //FLL_CTL0 = XCAP18PF;           //设定FLL电容
  BTCTL = 0x4F;                    //为LCD设定basic timer1
  IE2 &= ~(0x01<<7);
  LCDCTL = 0xFD;
  //LCDCTL = LCDP2 + LCDP1 + LCDP0;
  //LCDCTL = LCDSTATIC+ LCDSON + LCDON;
  P5SEL  = 0xFC;                   //引脚复用功能选择
}

楼主:
LCDCTL=0xE5;
//LCDPX = LCDP2+LCDP1+LCDP0;    // S0  - S39
//LCDMX= LCDSTATIC;                       //选择一个公共端COM0
//LCDSON状态置于1;                //所有段使能或打开
//LCDON状态置于1;                   //时序发生
BTCTL=0x4F;                                    //为LCD设定的基本定时器1
//BTHOLD状态置于0;                 //计数器1和计数器0正常工作
//BTFRFQx状态为01;                 //频率控制位Flcd=ACLK/64
//BTIPx状态为111;                   //定时器间隔=256/计数器2时钟源频率(单位:S)

这个寄存器描述的对吗,是否附和上面的那个原理图,基本定时器状态是否附合要求,求鉴定

网友C:
这个型号没用过,细节问题就不敢评说了。
建议看例程,再修改例程就好了,要知道MSP430的官方例程是最丰富的。

楼主:
#include "msp430x44x.h"
unsigned int num[]={0xb7,0x12,0x8f,0x1f,0x3a,0x3d,0xbd,0x13,0xbf,0x3f};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int j;
  WDTCTL = WDTPW + WDTHOLD;  //关看门狗
  //FLL_CTL0 = XCAP18PF;           //设定FLL电容
  BTCTL = BTFRFQ1;                    //时钟源为ACLK

  //IE2 &= ~(0x01<<7);
  LCDCTL = 0xFD;                  //LCD控制寄存器设定
  P5SEL  = 0xFC;                   //引脚复用功能选择
  for(i=0;i<20;i++)
  {
    LCDMEM[i]=num[i];
  }
  while(1)
  {
      for(j=0;j<50000;j++);
  }
}

楼主:
直接在段式液晶上能显视吗,硬件没问题的前提下,希望早点找出原因,
当然,这个是动态的,上面那个图是静态的,以这个程序段为主,》》谢谢各位了,

网友D:
主要是看看它的内部结构和com端了,seg 及是何种偏压,然后再选驱动ic如ht1621

网友C:
看了一下430的官方例子,静态驱动的,相当简单啊!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DT
FLL_CTL0 |= XCAP14PF;                     // Configure load caps
  for (i = 0; i < 10000; i++);              // Delay for 32 kHz crystal to
                                            // stabilize

  LCDCTL = LCDSG0_3 + LCDSTATIC + LCDON;    // Static LCD, segments S0-S23
  BTCTL  = BT_fLCD_DIV256;                  // LCD clock freq is ACLK/256

  P1DIR = 0xFF;                             // Set P1.0-7 as outputs
  P2DIR = 0xFF;                             // Set P2.0-7 as outputs
  P3DIR = 0xFF;                             // Set P3.0-7 as outputs
  P4DIR = 0xFF;                             // Set P4.0-7 as outputs
  P5DIR = 0xFF;                             // Set P5.0-7 as outputs
  P6DIR = 0xFF;                             // Set P6.0-7 as outputs

网友C:
对比LZ的代码,LA缺少对seg端口的设置。

网友E:
使用IO口模拟驱动
去找资料,

网友F(2021-03-08):
{ 求购 } 各类液晶驱动IC!手机驱动IC;数码驱动
13509661053微信同号;
专业驱动回收:NT36672 TD4322  TD4310  TD4300
OTM1902  OTM1282 OTM1283 OTM1284 OTM1285
OTM1288 NT35510 NT35590  NT35596  NT35695
R63315 R63452 R63450  FT8606 FT8607  R63318
R63419  R63422  R63421  HX63452  HX8399 .
HX8369,, HX8392,  HX8347.ILI9163V,  ILI9342,
ILI9341. ILI9605 ,ILI8678     S6E8F…,
S6D05,S6D2AA,ST7920,ST7921.ST7789,ST7735,
数码 屏液晶驱动IC    HX8238  HX8282  HX8288
HX8264 HX8245  HX8696   HX8695   EK73215
EK79001 EK79007 EK7916   EK9366  EK9364  EK9365
ST5622 ST5091 OTA7155  OTA71895  0TA5180
NT51017  NT51021   等等
另回收ACF,及报废驱动IC
联系电话13509661053 微信同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