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扣电池间歇性失效问题

楼主(2011-08-11):
问题描述
1.无线路由器类型产品,纽扣电池用于保存时间
2.上外部电源后设置过时间,一切正常。
3.断电后再上电查看时间,就恢复到初始化时间(1970 0101 00:00:00)
4.断电后重新上电设置时间,然后就一切正常了。
问题??
1.在没有拆开板子原封不动的情况下重新设置时间为什么会一会儿计时一会不计时?
2.纽扣电池接触没有问题
3.有的时候在测试过程中检测时间中fail,检测时间已恢复到初始化,但是计时,例如(1970 0101 03:00:23)已计时3小时。

网友A:
不一定是纽扣电池的问题,很可能是上电初始化涉及时钟的程序有问题!

网友B:
这个不是电池的问题,说明电路或软件有设计不合理的地方。

楼主:
谢谢,2楼和3楼。非常感谢。我再想是不是外部电源和电池之间的切换有问题。有没有可能??:)

楼主:
这种情况发生的很少,大概2%左右。其他没有这种问题。而且我也找过一片有此问题的板子,用上电断电模拟出来这种问题,但是,只有第一次是恢复到原始时间,后面的再怎么弄都模拟不出来。我们需要测hasa。温度和振动有关系吗?PS:电池接触肯定是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