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witch编译通过但结果不对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1-08-11):
最近发现了个怪事,同样的编译器,9.71A和9.80都试过,同样的一段代码,PIC16F690上执行正确,但在PIC12F1822就有问题,下面这段是在16F690上执行正确的,但在1822不对

Esave=buff&0x0f;

switch(Esave)
       {
         case  0: CNTL^=0xF0; break;
         case  1: CNTL^=0xE0; break;
         case  2: CNTL^=0xD0; break;
         case  3: CNTL^=0xC0; break;
         case  4: CNTL^=0xB0; break;
         case  5: CNTL^=0xA0; break;
         case  6: CNTL^=0x90; break;
         case  7: CNTL^=0x80; break;
         case  8: CNTL^=0x70; break;
         case  9: CNTL^=0x60; break;
         case 10: CNTL^=0x50; break;
         case 11: CNTL^=0x40; break;
         case 12: CNTL^=0x30; break;
         case 13: CNTL^=0x20; break;
         case 14: CNTL^=0x10; break;
         case 15: CNTL^=0x00; break;
         default: break;
       }

1822的改为下面这段代码就正确了,难道是编译器有问题吗?有人遇到过类似问题没?请指教,谢谢!

      if(Esave==0) {CNTL^=0xF0;}
      if(Esave==1) {CNTL^=0xE0;}
      if(Esave==2) {CNTL^=0xD0;}
      if(Esave==3) {CNTL^=0xC0;}
      if(Esave==4) {CNTL^=0xB0;}
      if(Esave==5) {CNTL^=0xA0;}
      if(Esave==6) {CNTL^=0x90;}
      if(Esave==7) {CNTL^=0x80;}
      if(Esave==8) {CNTL^=0x70;}
      if(Esave==9) {CNTL^=0x60;}
      if(Esave==10) {CNTL^=0x50;}
      if(Esave==11) {CNTL^=0x40;}
      if(Esave==12) {CNTL^=0x30;}
      if(Esave==13) {CNTL^=0x20;}
      if(Esave==14) {CNTL^=0x10;}
      if(Esave==15) {CNTL^=0x00;}

楼主:
说明一下,CNTL是数组中的一员,
volatile static unsigned char B[9];

#define     CNTL              B[6]

楼主:
有人遇到过PICC编译不对的吗,后来如何处理好的呢,哪位愿分享下呢,谢谢!

网友A:
怎么不对?

楼主:
回楼上,具体现象调试时发现,跳不出switch语句的,死循环了

网友B:
看反汇编结果

楼主:
看了,在Program Memory里单步调试观察到的,怎么也想不通为什么会这样

网友A:
可以把你的测试程序打包上来让大家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