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纠结了 PA1口究竟能不能用做外部中断引脚了

楼主(2011-08-11):
如题 我用pa1外接按键作为外部中断引脚,可以进中断 但是回过头一看手册 我飙泪了

网友A(2011-10-15):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求权威解答。
而且如果PA1和PA2外部中断都打开时,进中断了如何判断是那个引脚上触发的中断呢?

楼主:
2# stumpy                           在中断里面查询PA1和PA2口得状态即可判断

网友A:
那可以证明PA1中断确实是存在的啊。

另:“ 在中断里面查询PA1和PA2口得状态”
-----------------------
这个我试过,如果是固定的上升沿或下降沿中断 是可以的,但如果配置成上升沿下降沿都中断肿么办呢?

网友B(2011-12-30):
同样纠结   。。。

网友C(2012-09-02):
刚刚经过实验,PA1确实不能用作外部中断,一开始不知道,以为所有的都可以,现在要改硬件呐···泪奔···

网友D:
按键中断怎么处理抖动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