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PWM的一点疑问

楼主(2011-08-11):
最近在学习电源方面的知识,有一个疑惑,就是在开关电源方面,与PWM相比,SPWM有什么优势呢?

网友A:
SPWM主要用于UPS中,这样容易滤除电压中的谐波分量而获得纯净的50Hz正弦波,并由此带来的一些优点

网友B:
比较用途

网友C:
spwm也是pwm,不是什么新的pwm。spwm按正弦变化脉宽,然后LC滤波,得到正弦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