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中颖的2051/4051MCU机器周期是多少?号称1T能达到吗

楼主(2011-08-11):
如我用内部16.6MHz晶振,准备用定时器定时10ms,定时器时钟源为系统时钟源12分频,按1T计算,16.6/12*10^3 ~= 13833。实际使用时发现时间很慢,按照12T计算,16.6/12/12 * 10^3 ~= 1153才感觉差不多。
这是怎么回事呢,需要设置什么寄存器来选择几T的???
补充;另有全局变量,每10ms中断加1,加到100就是1s来判断得。

网友A:
系统时钟频率是可以调节的,通过对CLKCON寄存器的设置,可以设置系统时钟为振荡器的一分频、二分频、四分频以及十二分频

网友B:
CLKCON寄存器可以设置的。默认为12分频

楼主:
谢谢两位版主解惑,回家再试下。

网友C:
楼主受宠若惊啊,哈哈

网友D:
很多号称1T的51,实际应用中综合速度为6倍左右,即是约2T。:)

网友B:
ls说的对,应该是6倍左右。

网友E:
我也一直没确定定时器的时钟源到底是多少,看了这个帖子多少有点依据了

网友F:
我也一直没确定定时器的时钟源到底是多少,看了这个帖子多少有点依据了
引用 网友E:
深有同感啊

网友G:
能达到,要软件改。

网友H:
额。机器周期不确定 约6倍? 那做硬件时钟岂不是很不准?

网友B:
ls, 不知道您说的机器周期是什么,我们说的6倍是平均下来,每一条指令的执行时间约为12T的6倍。
硬件时钟是用的系统时钟,这个是由CLKCON寄存器控制的。是固定的

网友F:
含糊不清啊

网友H:
ls, 不知道您说的机器周期是什么,我们说的6倍是平均下来,每一条指令的执行时间约为12T的6倍。
硬件时钟是用的系统时钟,这个是由CLKCON寄存器控制的。是固定的 ...
引用 网友B:

12分频 : 一个时钟周期:1/(16.6m/12)

12T:   一个机器周期{1/(16.6m/12)}*12

1T:  一个机器周期{1/(16.6m/12)}*X
             X约等于6.那一个机器周期执行nop不久是约等于某个时间?那就是执行某指
             令的时间是不确定的?

网友B:
好吧,应该是这样说
12T:   一个机器周期{1/(16.6m/12)}
1T:  一个机器周期   1/16.6m

如果执行NOP,那么就一个机器周期,则1T cpu的执行速度是12T cpu 的12倍。
但是其他的指令,例如:SJMP, 1T cpu需要5个机器周期才能执行完成,而12T cpu只需要 2个机器周期才能执行完成。这个时候,1T的cpu执行速度为12T cpu的4.8倍。
综合来说,大概执行一堆指令,1T的cpu是12T cpu的6倍左右

网友H:
好吧,应该是这样说
12T:   一个机器周期{1/(16.6m/12)}
1T:  一个机器周期   1/16.6m

如果执行NOP,那么就一个机器周期,则1T cpu的执行速度是12T cpu 的12倍。
但是其他的指令,例如:SJMP, 1T cpu需要5个 ...
引用 网友B:

谢谢。你这个是预分频为1.而不是12吧?

网友I:
版主真耐心,呵呵

网友H:
版主真耐心,呵呵
引用 网友I:

是啊。我说的有错了? 预分频1?

网友J(2012-02-09):
机器周期可以调到1T,但是执行不同的指令,所占用的机器周期不一样。

网友K:
1T是指一个脉冲处理指令,不是指完成(大多数需要N个脉冲才能完成指令)。有些单字节指令比如NOP只需一个脉冲就能完成(多字节读FLASH也需要几个脉冲)。定时器时钟=震荡时钟/CPU时钟分频/定时器时钟分频

网友L:
缥缈九哥,呵呵,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