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决!!AD620测ICP加速度传感器加速度

楼主(2011-08-11):
各位高手,小弟遇到一个问题,想用AD620仪表放大器测量来测量ICP型的加速度传感器,图中是一个4mA 恒流源连接加速度传感器(用电阻代替),然后通过AD620输出。OPA602 的作用是生成一个6V的参考电压,但是用示波器检查波形的时候,一点反应都没有,求高手指点 !!!!大家帮我看一看啦!!!!!

楼主:
求高手指点 !!

网友A:
输入的2个10M电阻不能接地,要接6V。
你算算输入共模电压就知道为什么了

楼主:
那两个10M电阻接地是为了给,AC交流耦合一个DC偏置电流回路
3# zjp8683463

网友A:
接6V就不是直流偏置?
接地的直流偏置是0,不管输入信号差模是多少,输入共模电压为0V,AD620电源为12V,输出能有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不可以给我一个测ICP型加速度传感器的电路,让我参考一下?谢谢啦

楼主:
大家指教一下吧 !!!

网友B:
学习了,没搞清楚工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