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农助学交流] ISP下载的问题!没有搞明白两个配置关系呢。有图

楼主(2011-08-11):
配置1指的的是什么呢?配置2指的是什么呢?编程配置和他们的关系怎么样呢?
另外既然是下载到APRAOM,为什么默认的是LDAOM呢?
还没有板子,但是认真看各种笔记了,这一点有点模糊!
谢谢了先!

网友A:
为了首次助学活动的成功,俺累了,过几天吧

网友B:
配置0,配置1,
指的是flash配置区域(0x300000)的两个32 bit的值。

这两个值中每个位的含义,具体可以参考下TRM文档。

网友A:
谢谢酒鬼先生!
累了,昨晚11点睡的早起来的也要早点

楼主(2011-09-13):
我自己搞明白了!呵呵!只再重新下载的时候配置。如果右边的配置打钩,就不用理会左边的配置!

网友A:
写错了字符,应该是LDR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