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干扰有用吗??

楼主(2011-08-11):
这样的原理和布局对滤除信号电缆上感应的电磁干扰有用吗??

网友A:
有一定作用,另建议各个电容的容值取值差别开来更好一点

网友B:
如果现场电磁环境较差,最好加上TVS。

楼主:
主要是现场对讲机对各通道信号电缆的干扰厉害,不加TVS应该没问题,电源端口我加了TVS

网友C:
由于,肯定的

网友C:
有用!肯定的!

楼主:
还有就是这个接线端子接的是模拟输入,PCB中蓝色的区域覆的时模拟地,把高频噪声通过C25C26,C27 ,C28旁路到模拟地,对模拟电路这块没有负面影响吧?????

网友A:
还有就是这个接线端子接的是模拟输入,PCB中蓝色的区域覆的时模拟地,把高频噪声通过C25C26,C27 ,C28旁路到模拟地,对模拟电路这块没有负面影响吧????? ...
引用 楼主:

肯定有影响。

楼主:
那如何加以改善,或减小影响啊

网友D:
如果是电感,可以考虑连接一个共模电感。效果比单独的磁珠好

楼主:
我也尝试过,共模电感好像对对讲机干扰不起作用啊

楼主:
还望大家多说说自己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