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将一个方波降频 1000 倍并且占空比不变

楼主(2011-08-11):
下图是一个 500KHZ 的方波,HI 的部分占整个周期的1/4,
请问如何将它降频 1000 倍变成 500HZ,并且占空比不变,
可以用哪一种计数器或正反器来达成?
谢谢。

网友A:
用软件分频,用可编程器件也行。

楼主:
频率那么高,时间那么短,单片机也是力有未逮,所以用软件分频几乎不可行,
可編程器可以除频并且忠实反应 Duty Cycle 的变化吗?

网友B:
硬件定时,你想怎么搞就这么搞。

网友C:
我说说我的想法
1.将原始信号进行500分频得到F1,(占空比0.5)
2.将F1信号再进行二分频得到F2,(占空比0.5)
3.将F1与F2通过与门逻辑并进行滤波处理,可得到信号F3,(占空比0.25,频率已为原始信号的1/1000)

网友D:
如果占空比有变化,仅分频是不行的。

网友E:
积分转为电压再转为PWM

网友F:
。。。。。/----------- in / 500---------|
in --------|                                      |)-------与门---输出--
               \------------in / 1000------ |

网友G:
8楼有点可行,和我的思路很接近。把原始波形用计数器按照你想要的频率分频,分频后就成了占空比50%的方波,再把方波转化为同频三角波,三角波经过比较器,比较器的比较门限从原始波形经过积分后的电压得到

网友G:
也可以通过单片机实现

网友G:
爱怎么分怎么分,想占空比多少就占空比多少

网友H:
可以选择用NE555硬件调占空比

楼主:
大家好:

由于 500KHZ 方波是一个 PWM 调变信号,我改用RC低通滤波后得到右边的直流电压,
假设满刻度是左边的 1/4 占空比,代表 90 度(电压1.5V),所以占空比为 0 时就是 0 度(0V),
如果没有一个满刻度参考源的话,如何由电压换算回角度?谢谢。

网友I:
可以先分频,再调占空比,实现起来简单

网友F:
用cpld器件,verilog编程很容易实现。其verilog代码如下:

module dff1000(clk, out);
input clk;
output out;

reg out;
reg [10:0] count;

initial
  count = 10'h3E8;  // 1000

alway @ (posedge clk)
  if(count)
    begin
    count <= count - 1;
    if(count > (10'h3E8 - 8'hFA)) // count > (1000 - 250)
      out <= 1;
    else
      out <= 0;
    end
  else
    begin
    count <= 10'h3E8; // 1000
    out <= 1;
    end

endmodule

网友J:
6楼正解!

网友D:
14楼:
你的PWM信号经RC滤波后不应该是1.5V,而是1.25V。

楼主:
多謝18樓的指正,那個 1.5V 是我假設的,我做過實驗忘了實際電壓是多少了,
後來有人告訴我是 5* 1/4 = 1.25V才對!!

网友D:
19楼:
既然是要经过RC滤波得到直流电压,分频干什么?不分频直接滤波,那才滤得痛快。

网友K:
软件分频

楼主:
回覆20楼

因为分频失败才想用滤波的方式,如果能够分频成功又反映出占空比的变化,这样就不用滤波了。

网友G:
用上软件可以实现的,单纯的硬件分频要加一个PWM的调整

网友L:
use
CPLD

do it

网友M:
实现方式可以很多,分频最简单,但是考虑成本呢?

网友D:
22楼:
实在搞不清楚你倒底想要干什么。
要分频,而且要保持占空比不变,那么首帖的图就不能标注出占空比为0.25,这是个变量。
那么你的500kHz频率是否可能变化?幅度是否可能变化?分频只能保证频率之比,幅度可不能保证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