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ii 的信号量问题

楼主(2011-08-11):
在 ucosii 的串口中断 发送 信号量 OSSemPost 任务接收不到,单步跟踪下,关中断处出现异常

INT8U  OSSemPost (OS_EVENT *pevent)
{
#if OS_CRITICAL_METHOD == 3                                /* Allocate storage for CPU status register */
    OS_CPU_SR  cpu_sr;
#endif

#if OS_ARG_CHK_EN > 0
    if (pevent == (OS_EVENT *)0) {                         /* Validate 'pevent'                        */
        return (OS_ERR_PEVENT_NULL);
    }
    if (pevent->OSEventType != OS_EVENT_TYPE_SEM) {        /* Validate event block type                */
        return (OS_ERR_EVENT_TYPE);
    }
#endif
    OS_ENTER_CRITICAL();
    if (pevent->OSEventGrp != 0x00) {                      /* See if any task waiting for semaphore    */
        OS_EventTaskRdy(pevent, (void *)0, OS_STAT_SEM);   /* Ready highest prio task waiting on event */
        OS_EXIT_CRITICAL();
        OS_Sched();                                        /* Find highest priority task ready to run  */
        return (OS_NO_ERR);
    }
    if (pevent->OSEventCnt < 65535) {                 /* Make sure semaphore will not overflow         */
        pevent->OSEventCnt++;                         /* Increment semaphore count to register event   */
        OS_EXIT_CRITICAL();
        return (OS_NO_ERR);
    }
    OS_EXIT_CRITICAL();                               /* Semaphore value has reached its maximum       */
    return (OS_SEM_OVF);

出现异常 HARD_FAULT_HANDLE
请高手指点~
}

楼主:
大家都来看看,帮忙找下原因啊~~

网友A:
贴OS_ENTER_CRITICAL();的反汇编代码看看。

楼主:
/*
**    多谢 john_lee
*/

323:     OS_ENTER_CRITICAL();
0x00002D9E 2002      MOVS     r0,#0x02
0x00002DA0 DF00      SVC      0x00

就是这两句么?

网友A:
这里说太慢,加入群12047788,我帮你解决,入群的验证信息就写:有问题找john_le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