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rtex-M0技术交流] 菜鸟学习M0第一帖——GPIO

楼主(2011-08-11):
1.首先要建好自己的工程模板
2.配置好MDK选项
以上两点在论坛上都有详细的说明这里就不说了
3.按照自己的编程习惯向工程里添加代码
main函数代码
*---------------------------------------------------------------------------------------------------------*/
/* */
/* Copyright(c) 2011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All rights reserved. */
/* */
/*---------------------------------------------------------------------------------------------------------*/
#include "includes.h" //包含所需的头文件
/*************************************************************************************
** Function name: main
** Descriptions: 4个LED轮流点亮
** input parameters: 无
** output parameters: 无
** Returned value: 无
*************************************************************************************/
int main (void)
{
Set_System();

while(1)
{
DrvGPIO_SetBit(E_GPA,5);
DrvGPIO_ClrBit(E_GPA,2);
delay_ms(1000);
DrvGPIO_SetBit(E_GPA,2);
DrvGPIO_ClrBit(E_GPA,3);
delay_ms(1000);
DrvGPIO_SetBit(E_GPA,3);
DrvGPIO_ClrBit(E_GPA,4);
delay_ms(1000);
DrvGPIO_SetBit(E_GPA,4);
DrvGPIO_ClrBit(E_GPA,5);
delay_ms(1000);
}
}

hw_config函数代码 用来封装一些主函数以外的函数
#include "includes.h" //包含所需的头文件
/*************************************************************************************
** Function name: Set_System
** Descriptions: 系统配置
** input parameters: 无
** output parameters: 无
** Returned value: 无
*************************************************************************************/
void Set_System(void)
{
RCC_Configuration(); //配置系统时钟

GPIO_Configuration(); //配置GPIO
}

/*************************************************************************************
** Function name: RCC_Configuration
** Descriptions: 系统时钟源设置
** input parameters: none
** output parameters: none
** Returned value: none
*************************************************************************************/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UNLOCKREG(); // 对写保护位操作时 需要一次向0x50000 0100写入 0x59,0x16,0x88,
DrvSYS_SetOscCtrl(E_SYS_XTL12M, 1);//与其 SYSCLK->WRCON.XTL12M_EN = 1; 等同
// PWRCON寄存器(这些寄存器在上电复位到用户解锁定之前是锁定的)除了 BIT[6]位其他位都受写保护
// 解除这些需要向 0x50000 0100写入 0x59,0x16,0x88,
// 令PWRCON寄存器的BITP[0]为1(即设定12M外部晶振)
delay_ms(100); //while (DrvSYS_GetChipClockSourceStatus(E_SYS_XTL12M) != 1);//等待外部12MHZ晶振就绪
LOCKREG(); // 向“0x5000_0100”写入任何值,就可以重锁保护寄存器
}
/*************************************************************************************
** Function name: GPIO_Configuration
** Descriptions: 端口配置
** input parameters: none
** output parameters: none
** Returned value: none
*************************************************************************************/
void GPIO_Configuration()
{
DrvGPIO_Open( E_GPA, 2, E_IO_OUTPUT );
DrvGPIO_Open( E_GPA, 3, E_IO_OUTPUT );
DrvGPIO_Open( E_GPA, 4, E_IO_OUTPUT );
DrvGPIO_Open( E_GPA, 5, E_IO_OUTPUT );
}

/*************************************************************************************
** Function name: delay_ms
** Descriptions: 1ms(晶振为12MHZ)延时子程序
** input parameters: count
** output parameters: 无
** Returned value: 无
*************************************************************************************/
void delay_ms(uint32_t count)
{
uint32_t i,j;
for(i=count;i>0;i--)
for(j=2395;j>0;j--);
}
hw_config.h函数代码 用来声明hw_config.c里函数
void Set_System(void);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includes.h函数包含所用到的头文件
[code]#include <stdio.h>
#include "NUC1xx.h"
#include "variables.h"
#include "hw_config.h"
#include "Driver\DrvGPIO.h"
#include "Driver\DrvSYS.h"

void delay_ms(uint32_t count);
下面上传工程

本工程实现 4个led的轮流点亮
可以将延时 时间设短一点编程流水灯
第一个工程 还请大家 指正

网友A:
按照惯例,发裤子一条鼓励。

楼主:
多谢菜农老师:$

网友B:
:P继续努力,加油!

网友C:
其实这个直接GPIO里面的寄存器,看的更直接,只有了解底层,写的东西才牢靠

网友D:
:handshake多谢菜农老师

网友(2012-01-21):
这是在什么编译器下编辑的?

网友E:
不错, 但是没有讲到输入啊/
你所有的引脚都是作为输出的.

楼主:
我有个按键的程序有端口设置成输入了 你可以看一下

网友F(2012-12-14):
能不能发个链接啊,我想知道怎样在KEIL4 MDK 下建立工程啊,研究了好久,没有找到详细的资料啊,我手上是研讨会发的NUC123的板子,新手求照顾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能不能发个链接啊,我想知道怎样在KEIL4 MDK 下建立工程啊,研究了好久,没有找到详细的资料啊,我手上是研 ...

网上搜搜有的啊!

网友H(2013-03-04):
来学习 昨天弄了一晚上都没弄明白

网友I(2013-04-26):
对呀,新建工程感觉有点难的样子,好几个文件夹,那么多.c文件,新手表示好无力啊

网友J:
在kil4-mdk420里面打开工程文件,直接编译不通过啊
Build target 'li-project'
creating preprocessor file for core_cm0.c...
--- Error: failed to execute 'BIN40\ArmCC'
compiling core_cm0.c...
--- Error: failed to execute 'BIN40\ArmCC'
目标未创建
怎么回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