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源高手,隔离和非隔离电源地如何处理

楼主(2011-08-11):
如图,两个模块一个隔离一个非隔离,有隔离地HVGND 和非隔离地GND 两个地要连接到一起吗?这不是起不到隔离效果了?如何不连接在一起,高压电路接HVGND吗?还是该如何处理?

请问下如果不连接在一起,那供电板上的高压地和低压地也要分开,但是芯片上用到高压也用低压电源,但只有一个地呀,怎么分开呢?

网友A:
看这个意图的话,应该HVGND跟GND不要连了吧

网友B:
连了还隔离啥?

网友C:
哎。。。钻进去出不来了?

网友D:
既然隔离了,2个gnd就不要连一起了,否则没意义了
如何后端电路要通讯,也要采用隔离方案。

网友E:
不能连 两个不能共地~~~负责白隔离了

网友F:
两个地肯定不能直接连,但从EMC角度讲,可以通过一个高耐压的小电容连起来

网友G:
不隔离一般升不到100V,楼主可能是被迫隔离

网友H:
不隔离开也就不交隔离了,至于LZ 的芯片你仔细阅读一下芯片手册上怎么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