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VBE(sat)和VBE(on)区别的问题

楼主(2011-08-11):
S9013数据手册中Base-Emitter Saturation VoltageVBE(sat)和Base-Emitter On VoltageVBE(on)有什么区别?假如三极管工作在饱和状态,计算Vbe时应该以什么为准?

网友A:
区别就在于此。

是否应用饱和的数值,要看你的管子饱和深度。表中给出的是相当深的饱和,若你的管子饱和没有那么深,则基极-发射极电压要略小于表中的值。

楼主:
谢谢maychang,看了些书,我现在的理解是VBE(on)在这里就是使发射结正向偏置的电压,也就是康华光的模拟电子技术(第四版)40页中所指的门坎电压Vth。VBE(sat)是继续增大偏置电流IB后晶体管进入饱和状态后的VBE电压。所以偏置电流IB不同,VBE就不同。而用哪个VBE,则需要结合具体的偏置电流IB来看。

网友B:
楼主,我想说如果工作在饱和状态,VBE和VCE也有关系,具体可以看共发射极电路的输入特性曲线。如果工作在放大状态,VBE只和IB有关系了。

网友C:
LZ后面的理解正确,三极管都可以看成是两个PN结组成(基极和发射极,基极和集电极),VBE(on)就是基极和发射极的PN结正向导通时的门坎电压.Base-Emitter Saturation VoltageVBE(sat)是基极和发射极饱和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