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输出

楼主(2011-08-11):
在cypress中对PD1脚进行操作,程序如下:
第一种方式:
while(1)
  {
          PD1 = 0x00;
    SYNCDELAY;
    SYNCDELAY;
    PD1 = 0x01;
    SYNCDELAY;
    SYNCDELAY;
  }
第二种方式:
  while(1)
  {
    IFCONFIG = 0x00;
SYNCDELAY;
SYNCDELAY;
IFCONFIG = 0xFF;
SYNCDELAY;
SYNCDELAY;
  }
两种方式分别将生成的HEX文件download到芯片中,用示波器测量PD1脚都没有波形输出

网友A:
对PD1的描述你知道吗?

楼主:
Multiplexed pin whose function is selected by the
IFCONFIG[1..0] and EPxFIFOCFG.0 (wordwide) bits.
FD[9] is the bidirectional FIFO/GPIF data bus.

网友B:
1肯定不对

网友C:
这个PD 脚是PSoC1 上的? 看起来是CY7C68013的?

楼主:
为什么啊?

楼主:
哦,分类点错了

网友B:
既要对IFCONFIG[1..0] 设置2位,也要对 EPxFIFOCFG.0 设置1位。

楼主:
?那该怎么弄?

网友B:
看起来要社3bit才能。

楼主:
不好意思,第一种方式也是对PD1分别写0x00,0xff

楼主:
如果我单纯对PD1进行操作,也需要什么必要的设置吗?

网友B:
是不是有方向寄存器需要设置?

网友D:
首先要设置IFCONFIG[1..0]为00使I/O工作在Port模式,10是GPIF模式,11是SlaveFIFO模式
同时EPxFIFOCFG.0 (wordwide) bits设为0,Prot D为GPIO状态,若为1就是Port D为FD [15:8].

网友D:
然后去设置寄存器OED(控制I/O的方向Input还是Output)和IOD(I/O的读写)...

网友E:
手册上写的很清楚,I/O端**替功能要分别初始化。

网友F:
要注意,不同的几组IO口,初始化不一样。

网友E:
嗯,如E口和D口初始化就不一样。

网友F:
上电时,端口都是输入的,所以你就不配置当然不输出。

网友G:
觉得不好弄啊

网友H:
来转转,新手,对这些专业知识只有仰慕了

网友H:
不停地回帖,挣些积分

网友I:
计数器要做好

网友J:
不停地回帖,挣些积分
引用 网友H:
回帖不一定有积分的哦

网友K:
是啊,楼主已经结贴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