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2c总线电平转换问题

楼主(2011-08-11):
一个+5v和+3.3v的ic通过i2c通讯,请教下用这个电路能否实现?

网友A:
错了
5V和3.3V交换就可以

网友B:
用2路分立器件搭的电路,体积占好大一块啊,给你个电平转换IC,体积小,价格也不贵,

网友C:
有现成器件的,philips,ti都有

网友A:
一个SOT23-6或SC70-6封装的双MOS,体积比你的什么集成IC大不了多少,而且还少了电源脚的滤波,成本是集成IC的几分之一。

楼主:
这2天想了下,如果+5vic为o,+3.3vic为i的时候很好理解,反过来就想不通了
假设+5vic为o口,+3.3vic为i口时:
当+5vic输出高电平时,vgs约等于0v,mos管不导通,此时+3.3vic输入为高电平,且约为3.3v;
当+5vic输出低电平时,vgs约等于+5v,mos管导通,此时+3.3vic输入约为0v,
但如果反过来就想不通怎么解释了

楼主:
如果mos管的衬底单独引出来,那么衬底接地,源级和漏极可以互换,这样也不难理解,但实际用的是3pin的mos管

网友A:
按你这样接法,那你怎么不想想当+5vic为I口,+3.3vic为O口时的情况?

楼主:
按你这样接法,那你怎么不想想当+5vic为I口,+3.3vic为O口时的情况?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就想不通为什么可以,这个电路有实际用过,没有问题的

网友D(2013-01-06):
3.3V 和5V的搞反了吧,NMOS的G要接3.3V,要是你的图的话,5V不拉低的话,通过保护的二极管直接到通4.3V这不烧东西吗,把所有的5V换3.3V,再把以前的3.3V改成5V,就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