惭愧的问题

楼主(2011-08-11):
今天去面试了一下,三个基础问题把我给问倒了,1.交流电全波整流后有效电压是多少?2.电压跟随器电流放大倍数字是多少?3.使用电阻电容做AD转换测试温度精度可以达到多少?我的回答:1)1.414倍; 2)这个问题一直只考虑是加强驱动能力,还真没有仔细想过;3)精度可以达到0.5-1度;前二个问题一直没有仔细研究过,因为设计的时候都大概估计,留有50%的预量,再调试测试,最后一个问题坦白说以前只是玩过,没有去做过研究;
     离开学校10多年了,很多细节真的不会去注意,用电阻电容去模拟AD转换还没有做过产品,真惭愧啊,看来有必要有时间看看细节的东西.

网友A:
0.7....

网友B:
1、整流后有效值不变
2、电压放大倍数很接近1,电流放大倍数就是管子的放大倍数
3、问题没明白,阻容如何做AD?

网友C:
看了这些题目,我只能说:
在中国各行各业都出砖家!
第1题还有唯一答案,第2,3明显就是砖家在显摆!

网友D:
:)同意樓上的說法

网友E:
第一个也不知道,我只知道有效值,没有有效电压的提法。后面的问题大可以上去给他个耳光,根本就不是搞技术的人说出来的话。

网友F:
“后面的问题大可以上去给他个耳光”
这可使不得。

网友E:
“后面的问题大可以上去给他个耳光”
这可使不得。
引用 网友F:

呃,感觉那个面试官还不如问今年是地球诞生多少年,要求精确到1年。

网友G:
后继努力,潜力无穷啊,别气馁

楼主:
考几个这样的题目做不出来也说不上会气馁,如果有人突然问我51,PIC,AVR,EMC,HOLTEK,中颖等单片机的具体汇编指令,我也答不上来,要我用说出新塘M0等ARM的具体管脚,我也答不出来,C++类的具体函数我也不一定说得出来,但是我基本能用我说的这些东西设计产品.没有用过的东西我也可以很快上就上手,因为我还是愿意学习的.我提出问题是想知道回答这些问题是不是就可以考出一个人水平.因为我以前招聘人主要是看思路清晰,愿意不愿意学习,接受能力,沟通能力和工作态度是否严谨认真这些.坦白说很多情况下我不喜欢考太细节的问题,因为做技术到一定程度会有种好象什么都不懂但是又可以做很多事情的状态,这时候反倒不会太纠结太具体,而是偏重应用,遇到理论的问题都已经知道找什么资料,怎么解决问题都可以很快就思路的.

网友H:
电压放大是职位关系,电流放大是收入关系。电压倍数大 电流倍数一般小。lz的工作我看是电流大于电压。

网友I:
回复 楼主:
说的很有道理。我现在就是感觉这样的,一些理论一时想不起来,但是我会做。

网友J:
多面试面试就有经验了,问的问题不会差太多的。

网友K:
关键是理解出题人的想法,人家想难难你又有什么不对的?人家要用钱买你做事,考考你又错了?你们一班人不断的人身攻击,答不上来就找理由,有必要吗?
对,你们不回答问题时都会做东西,Copy嘛,好听的就是参考嘛,还老说中国技术怎么怎么烂,有谁仔细分析过每一个小电路吗?有谁仔细写了全部代码吗?有,当然有,但绝对是少数。

申明一下,不针对谁,更不针对楼主,此观点仅代表自己观点,我也不是那考官。

楼主:
没有关系,每个人都有发表自己观点的权力,不过我说到的三个问题我确实没有去详细思考过,人一接触的东西多,那就不会对什么都那么精细,但是该做的我想大家都会去做,工程师相对来说在现在算是比较严谨的一群人了.

网友C:
关键是理解出题人的想法,人家想难难你又有什么不对的?人家要用钱买你做事,考考你又错了?你们一班人不断的人身攻击,答不上来就找理由,有必要吗?
对,你们不回答问题时都会做东西,Copy嘛,好听的就是参考嘛, ...
引用 网友K:

就请你回答第2.3题吧,这两题我真不知道该怎么答!

楼主:
第二题理论上是三极管的放大倍数,但是考虑到输入的电压可能比三极管的供电电压大的情况,还有随着工作温度的变化,放大倍数也会发生变化,如果望细里考虑,那就会很多不定性;R,C组成的AD转换其实是使用三个IO口,其中一个做充放电电阻R,另外一个做标准测量电阻RX,通过充放电电阻R给电容充电,再通过RX给电容放电得到时间,最后通过判定时间得到电压相关值,大概是这样一个过程,可以找份资料看看,在AD转换器很贵的时候这种方式是便宜的方法,但是精度不高.

网友L:
第三种充放电是用的标准电阻和热敏电阻吧,测得是温度,这种应用到是做过

网友C:
第2题问得莫名其妙,就好比问1KG等于多少米?一般来说直接K他就是了。
第3题,当然是精读越高表现得越有能耐了,那么,你能做到0.5°不代表这别人不能做到0.4°,
你能做到0.4°不代表着别人不能做到0.3°,再说了这个RC测温影响温度的主要有:
1)C是没影响的;2)热敏电阻本身的精度有影响;3)参考电阻的精度有影响;
问温度精度能做到多少就是扯蛋。

网友K:
第二题可以答:理想状态下,对于电压跟随器,电流放大倍数为无穷大。这里,考官的意思就相当于要来个脑筋急转弯,免得有些人直接背书上的答案:电压跟随器的放大倍数是1。
第三题是不太好答,我想考官的意思是:看你知不知道用电阻、电容充放电来估测一般模拟信号,至于考官是不是考能耐,就看各人的看法了。
反正不管怎样,答不上来就要跑上去K人家,我只觉得很无语。你大可以礼貌的离开,一定要表现出自己的能耐吗?

网友C:
第二题可以答:理想状态下,对于电压跟随器,电流放大倍数为无穷大。这里,考官的意思就相当于要来个脑筋急转弯,免得有些人直接背书上的答案:电压跟随器的放大倍数是1。
第三题是不太好答,我想考官的意思是:看你 ...
引用 网友K:

就是像LS这样的电工太多了,把无知当有趣,科学的问题还来玩脑筋急转弯,以后这几题就由LS传承继续考下去了!
理想运放的的内阻为0,电流驱动能力都是无穷大,电流放大能力与放大倍数有何关系,那就变成负载决定电流放大倍数了,你想让电流放大倍数是多少都可以。
就拿第1题来说,几乎就不值一答,到第2,3题就来得莫名其妙,明显就是考官不行!

网友M:
有的面试官,特别是小公司的,自以为是,很不尊重人!前次去一家面试,招的是电子工程师,问的问题简直回答不了,什么波峰焊有几个峰,做硬件的都是抄板等言论。真无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