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ocad转protel99se pcb

楼主(2011-08-11):
自己转了,但是在protel里总能不能完全显示所有图,好像是页面大小不够。。麻烦高手帮我转一下,不甚感激!

网友A:
你转入后先有菜单中的全选选择所有后再剪贴-特殊粘贴看看效果。

楼主:
在autocad里把图复制了好多,在protel里终于能显示一个了
可能是图纸尺寸的问题,反正没整明白

网友A:
导入到protel后,再剪切、特殊粘贴看看效果。

网友B:
以前试过,好象很多东西会乱,修改的工作量不小,要注意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