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设计难度标准

楼主(2011-08-11):
请问各位高手,目前PCB设计业界当中是否有公认的设计难度的标准?谢谢

网友A:
这个难度是没法订标准的

网友B:
没听说有

网友C:
似乎没有公认的

网友D:
i没听说过呀

网友E:
好像是层数越多设计难度越大吧

网友F:
这个标准的意义何在

网友G:
这个 标准貌似很难制定

网友H:
看要求吧.

网友I:
这个不好定义

网友J:
我觉得PCB的最后的热仿真目前做板子都没有注意是个问题啊

网友K:
公认的没有,有一些潜在的标准

网友L:
首先是分层,层数越多相对难度越大,其次看看对走线的要求,涉及到高频等高等长线的对画板软件要求更高,走线的难度也加大!

网友M:
我觉得PCB的最后的热仿真目前做板子都没有注意是个问题啊
引用 网友J:
请问热仿真用什么软件?

网友N:
好像是层数越多设计难度越大吧
引用 网友E:

;P 板子层数越多,设计难度越低

网友O:
设计一块好的PCB板,还是需要功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