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问LPC1114能使用jtag吗?

楼主(2011-08-11):
(无正文)

网友A:
貌似不行

楼主:
这个问题应该好回答吧!cortex-M0的高手请进!!!!

网友B:
回复 楼主:

数据手册里应该有描述吧。

楼主:
是啊!手册里说是只能sw,那怎么还留有jtag口呢,那不是形同虚设吗?

网友C:
没有留JTAG口哦。。。。。。。
如果手册上有,那是最老版本的手册。。。
刚开始使用LPC111X也是上了这个当。

楼主(2011-09-14):
恩,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