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初学者疑问~~~~

楼主(2011-08-11):
小弟我最近在学习嵌入式Linux,刚看了一遍书,现在想实践下,有几个疑问啊~:

我电脑上现在装的是VMware,我想写的C程序是在windows下编译呢,还是要在Linux下编译?如果是Windows的话如何在Linux下运行(怎么找到)?若是Linux的话一般用什么编译软件啊~?

PS:如果是要烧入ARM板中跑的程序呢?

请各位大大指导下,现在搞不太懂~~~以前只在Windows下写过程序,Linux不太懂啊:dizzy:

网友A:
在虚拟机里安装linux操作系统,进入操作系统的图文化界面,通过终端,Vi编辑器进行编写C代码,然后运行调试。

网友B:
linux 用gcc编译 终端里面打  gcc  c文件  -o  可执行文件名(自己取)。
我看你什么都不懂,还是买本怎么操作linux的书吧。

网友C:
我也是刚刚学习linux下编程,最先你必须搞清楚如下问题点:
1.你编写的程序是运行在什么环境下,如X86平台还是arm平台。
2.程序运行在什么环境就在LINUX安装相应的编译器。只有这样你生成的目标文件才能运行,如果你想在arm上运行你可以用arm-linux-gcc编译器,如果你只想在你的虚拟机上安装的linux下运行,你可以用gcc编译器。安装编译器后使你的编译器生成。再查看你的编译器版本号确认无误后进入下一步。
3.你可以在windows下编写程序也可以在linux下用VI编写,只要你编写的语法没错就不会有问题。
4.你可以在linux用命令的方法编译你写的程序,也可以在你写的程序的相同目录下写一个Makefile文件(注意在同一个目录下只能有一个Makefile文件)用make工具来编译你的文件。
5.用“./"加你生成的可执行文件名来执行程序。
我建议你先学习一下linux的一些工具,如VI make 等等一些工具的使用,还有linux的命令的操作,等等。在linux下不像windows下的VB等程序,写好程序,只要点编译按钮就可生成可执行文件,在linux下你必须要搭建编译环境,而且在大部情况下都用命令输入方式,你最好上网找找什么叫交叉编译器,什么叫环境变量,只有搞清楚这些东西,你才明为什么要这样做,
以上可能有说的不对的地方,希望指出。(我也是刚刚学习,菜鸟一个)

网友A:
四楼的弟兄说话好毒,学着人家5楼得,那才叫真懂。

网友D:
呵呵 这些确实是比较基础的问题,需要自己学习啊 不能什么都拿来问 否则会养成惰性思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