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CMOS sensor不良分析

楼主(2011-08-11):
本页说说摄像头不工作时的分析过程:
1.需先保证CMOS sensor是正确连通的。
用万用表测二极管档,红表笔接DGND,黑表笔接各测试pin,如正常连通,PN结电压约0.4~0.7 V。此测试原理是半导体IC的pin脚对Gnd都有保护电路(保护二极管)。
如都正常,还可测量各PIN对GND的电阻。约是几M 欧姆 级别的。
2.上电测试,能否打开影像。
以下是收集的一些调试经验。
2-1.确定工作电压是否正常.
2-2.检查Reset,Pwdn,MCLK是否正常.Reset是复位信号,Pwdn是Power Down的简称,用来控制sensor进入睡眠状态或者工作状态,各sensor的电平均不同.MCLK是sensor工作的频率基准.不同的MCLK一般需要调整一下不同的参数来保证图象质量. 另外Reset,Pwdn出了保证工作所需的电平以外,还需注意一点,就是复位的时间和睡眠的时间的要求.这点在Samsung的sensor要求比较多.需要注意.
2-3.在前面的工作条件正确的前提下保证I2C参数下载正确.不同的sensor,需要配置不同的参数.
2-4.一般来说先调试出图象然后再调试图象品质.尽量采用原厂的参数.毕竟人家有经验啊.呵呵
3.基本上调试camera都是找得平台得技术支持。呵呵,代码合进去应该就没问题了。如果有问题,主要调试一下几个方面:
3-1.提供给CMAERA得MCLK是否太快或者不正常
3-2.camera输出得PCLK是否正常,应该是有MCLK时候,就有PCLK输出。
3-3.查V、H信号,看是否和程序设计一致,如果一致,说明通信正常。
3-4.量量数据线有无波形,等等
至于发挥sensor得性能要找技术支持了。

OV SENSOR   CAMERA MOUDLE   诊断方法!
检查硬件设计
---检查照相模组
在测试版上能够正确显示图像
数字和模拟地分开
检查手机端照相模组接口设计
接口定义正确
单独LDO为模组供电
---AVDD:不能与其他元件共用LDO
---DVDD:可以与其他元件共用LDO
---DOVDD:可以与其他元件共用LDO
模组地与其他电路分开
---模组尤其不能和LCD电源共地
照相模组开始工作
---模组工作特征
有像素时钟输出:PCLK
有同步信号输出:HREF,VSYNC
有数据输出:D[9:0]
检查项目:
电源供电正确
---AVDD电压正确
---DVDD电压正确
---DOVDD电压正确
有时钟信号输入
PCLK
输入信号状态正确
---PWDN=0
---Reset=0 (还有一个问题要注意:以前OV的sensor工作的时候,都是Reset和Pwdn处于低电平.但是今年出来几款sensor有好几个规格.如7670还有2640,有几款都是Reset为高工作.)
---SIOC=1
---SIOD=1
上述条件都满足,仍然不工作,照相模组可能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