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ARM都需要什么

楼主(2011-08-11):
想学习ARM,但是不知道 从何学起,我工作中一直用的是单片机,学习ARM都需要什么知识,请各位大侠给些见解

网友A:
C语言和VB都可以,这个是最基本的,至少要会其中之一,ARM芯片好几代都在市面上很活跃,可以找一款相对大众的芯片开始学起,教材很多,有可能的话建议去大学里面的教授那里去借或者叫他们推荐谁的作品比较好,开始入门教材一定要有权威,不能走歪道,了解基本构架先。一下从太高端的玩起硬件投入太大啊,不建议。一套开发板也是必须的,ARM11和ARM9的板都还不贵,1000来块可以搞个回来玩玩。
对了你搞硬件还是软件的,硬件的话还是把模电数电好好温习一下比较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软硬件都搞,硬件有点弱。写程序都是用C,最近又把C温习了一遍。学习ARM9或者ARM11先从硬件学起还是从软件学起呢,看书也不知道从哪开始看,因为在网上找了好多,挺杂的

楼主:
大虾们都去哪了

网友B: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