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key版,咨询以下SRIO的授权问题

楼主(2011-08-11):
请问一下,spartan6的SRIO IP授权有几种?都什么价?

是直接给个license咩,然后用core genarator来生成么?

我试了下评估版的,发现core genarator的wizard里边没有配置GTP收发器耦合方式的项,而且评估版的连function model都没有,还木有仔细研究SRIO的手册,评估版的还不知道能不能嵌到自己的工程里边用

如果有license可以看到底层代码,倒是可以在子综合和implement之前修改一下GTP的配置属性,嘿嘿

网友A:
价格不知道,但是肯定要买。
你买肯定买锁定MAC的,你使用的估计是不能用在工程里面的。
能用的评估版,仿佛需要我申请。

楼主:
我们自己在xilinx官网申请的评估版license也没法吧SRIO用到工程里边么?

咩叫“仿佛需要我申请”咧?那你赶紧帮俺申请呗

楼主:
锁MAC的license是不是PHY还可以自己修改咧?

GTP的配置方式确实挺灵活,哈哈,真是个好东西

monkey版申请的评估版PHY可以修改咩?

网友A:
不可以。你肯定只能看到网表,应该。
留MAC给我邮箱,和相关的IP核名称吧。

楼主:
哦,你说的锁MAC是license里边锁定主机MAC的啊?:$俺理解错了

评估版的没法用到自己的工程里边的话,那只能买license了,不然驱动没法做

AVNET也做license授权吧?可否帮俺看看授权价格,多谢啦

楼主:
我上次在xilinx官网申请过评估版的license了,请问monkey版版,俺申请的那个是不是跟你们申请的权限不一样哦?

SRIO wizard配置的时候没看到底层关于GTP的配置项

网友B:
好象是2.5万$。不过,不过,听说有全功能的评估版,可以用几十个小时,只是没有实际用过。

楼主:
:o

2.5W刀???

2.5W RMB还可以接受

2.5W刀完全可以自己花上半年时间来做一个替代了:lol

楼主:
我在xilinx官网上注册了全功能的评估版license,说明里边有说是implement一次后,program到FPGA里边了,几个小时候会过期,具体几个小时没写,需要再重新program才能再用

但是我现在想看看function model,结果说没有,然后底层关于GTP的配置,SRIO WIZARD里边也木有,很纠结很DT

网友A:
我也没有那种license看到底层代码

网友C:
有部分IP是可以卖代码的,但是很贵:lol

网友D:
**很容易呀

网友D:
价格貌似不是很便宜呢

网友E:
srio是何东东?

网友F(2013-11-08):
评估版的license一般多久需要重新配置一下FPGA啊?有哪位大神知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