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高手!!!!单片机c语言数组问题?

楼主(2011-08-11):
我定义两个数组;
uchar code table1[]={0x0c,0x20,0xfe,0x40};
uchar code table2[]={0x40,0x5f,0xcd,0xfe};
for(i=0;i<4;i++)
{
    table2[i]=table1[i];  这一局在编译时出现错误,为什么?还有如果去掉code可以;
}

网友A:
看手册去
C51中code 是将数组分配在代码段 也就是说 这个数组里面的数据是不可以在修改的

网友B:
const 或 code 类型是不能作为左值的。

楼主:
这个还真不知道,受教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明白了

楼主:
我查了资料。code的作用是告诉单片机,我定义的数据要放在ROM(程序存储区)里面,其实是相当与汇编里面的寻址MOVX(好像是),因为C语言中没办法详细描述存入的是ROM还是RAM(寄存器),所以在软件中添加了这一个语句起到代替汇编指令的作用,对应的还有data是存入RAM的意思,如果code 换成data 应该可以吧
2# liang7143

网友C:
回复 楼主:

用data可以,code相当于常量了,所以不能被赋值。

网友A:
我查了资料。code的作用是告诉单片机,我定义的数据要放在ROM(程序存储区)里面,其实是相当与汇编里面的寻址MOVX(好像是),因为C语言中没办法详细描述存入的是ROM还是RAM(寄存器),所以在软件中添加了这一个语句 ...
引用 楼主:

可以

   data     --->    可寻址片内ram
    bdata    --->    可位寻址的片内ram
    idata    --->    可寻址片内ram,允许访问全部内部ram
    pdata    --->    分页寻址片外ram (MOVX @R0) (256 BYTE/页)
    xdata    --->    可寻址片外ram (64k 地址范围)
    code     --->    程序存储区 (64k 地址范围),对应MOVC @DPT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