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模块,电容计算

楼主(2011-08-11):
该DC/DC模块正常工作电压为6-13V,最大输出5V/3A,转换效率为90%,假设开启其它12V设备后,12V迅速跌至6V以下,跌落时间10MS,此时该DC/DC模块停止工作,如何计算该电解电容大小以避免在10MS内跌至6V以下,求计算方法

网友A:
电容值是根据要求的纹波电压算的,可以看看相关的书籍~

网友B:
在12V电压“跌落”这10ms时间里,你的模块完全靠该电容供电维持输出。因此需要知道你的模块允许输入端电压降低多少(楼主给出的是6V),以及输入功率多大(楼主给出的是16.67W)。那么这10ms时间里面,电压从12V变为6V电容储能的减少就是模块所吸收的能量。据此即可计算出电容量。

楼主:
回复 网友B:
算出来是0.028F,对吗?

网友C:
DC/DC模块停止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