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看看,有无国产替代?

楼主(2011-08-11):
我的永磁电机驱动电路中采用了6IGBT,目前用的英飞凌IKD03N60RF(就是他们今年推出的RC-D Fast系列),一个是2.5A器件,最高可支持100W的逆变器输出功率,性能确实非常好(功耗优点最明显,不用散热器,另外尺寸减小不少,不过我的PCB尺寸不是问题,呵呵),但问题是价格小贵。有无相似产品可pin to pin直接替代啊(国产也可)?谢谢大家

网友A:
楼主,你有点舍本逐末啊!电机驱动还是多考虑一下可靠性和低功耗吧,别砸了自己的牌子。而且,这类应用成熟的国产IGBT好像没听说过哦

网友B:
RC-D的架构(单芯片集成IGBT和二极管)决定了应该比较整体低成本(包括逆变器的成本),这样算,整体性价比不错的,建议还是保留他们家的。

网友C:
一分钱一分货,低成本低性能。顺问一下,RC-D Fast与之前的RC-D有啥区别?

网友D:
RC-D Fast主要的优势还是损耗低,比原来的RC-D的热损耗大概降低20%(RC-D器件本身的优势就是低功耗,主要是利用了英飞凌的独有TrenchSTOP IGBT和续流二极管技术)

网友E:
楼主,你有点舍本逐末啊!电机驱动还是多考虑一下可靠性和低功耗吧,别砸了自己的牌子。而且,这类应用成熟的国产IGBT好像没听说过哦
引用 网友A:

学习。同意2楼的观点,别砸了自己的招牌!

网友F:
igbt国产即使有也不敢用。

楼主:
多谢各位大侠的指导 我会认真考虑的。

网友G:
可以肯定的告诉你,没有。

网友H:
看看PI有没有!?或者SANKEN等

网友I:
看看PI有没有!?或者SANKEN等
引用 网友H:

听说现在很多国产IC用的还是国外的核心技术,所谓国产只是封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