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负电源问题

楼主(2011-08-11):
高手帮忙分析下整个电路图,图中两个二极管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
还有输出端两电容的作用?

网友A:
滤波吧,滤去电源不稳定的交流部分...

楼主:
错了,是三极管的作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三极管的作用呢?

网友B:
提高输出电流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与三极管串联的电阻呢,即r3,r4

楼主:
回复 网友B:

单纯的限流作用吗?我做板的时候用1欧姆的!

网友C:
三极管看样子是线性区工作的

调节正负输出电压的不均衡的

网友D:
Q1和Q2的电路,可以理解为运算放大器内部电路的一部分。
这样,电压放大倍数问题也就不难理解了,而电流放大倍数呢?靠的就是这两个三极管……

网友E:
调节正负电源的幅度。
如果R1 = R2,那么就是调整 正电压 = |负电压|

网友F:
是三极管,不是二极管,不会楼主连这个也不知道吧,那样的话多说楼主也不会明白的

网友G:
国家队萨芬德律风啊

网友H:
电源是高频电子,质量是关键

网友I:
好新颖的电路,实际能用不能

楼主:
回复 网友I:

可以,板做出来了,也测了!

网友J:
去电源毛刺用的~~~感觉低频是可以用一用,高频就完全不行了~~~反而会二次污染

网友K:
学到很多!

网友L:
续流,滤波

网友M(2011-09-16):
楼主是打错了,还是不认得三极管啊

网友N:
三极管。。推挽输出,放大电流~~~电容用于滤波

网友O:
这是个v+v—稳压电路,正常时运放3为0,输出0,三极管截至r34没用,当v+增加时,运放3升高,q1通,r3接入,加大v+负载,限制其升高;v-升高时,运放输出负,q2通,r4接入,限制v-继续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