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fet管压降太大

楼主(2011-08-11):
最近想用mosfet做个短路保护,图如下,当栅极高电压时,管子导通,但是压降太大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求大伙帮忙分析下

网友A:
NMOS,导通条件是G极电压比S极电压高Vgs(th)(约2~4V),所以图上的电压很正常。
你该把MOS管放下面或改换PMOS。
另外,建议补一下模电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