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02显示的时候怎么都是黑框框,要斜着才能看清里面的字

楼主(2011-08-11):
求高手指点

网友A:
调对比度

楼主:
调对比度
引用 网友A:

怎么调???

网友B:
1602的第三个引脚应该是接 滑动变阻器的 用于调节1602的对比度,你说的情况应该是对比度的问题 调节第三个引脚的电阻

楼主:
1602的第三个引脚应该是接 滑动变阻器的 用于调节1602的对比度,你说的情况应该是对比度的问题 调节第三个引脚的电阻
引用 网友B:

那个电阻在1602内部啊!我怎么调?拆了它吗?

网友B:
那个电阻在1602内部啊!我怎么调?拆了它吗?
引用 楼主:

是要调节管脚的电压,方法:调节外接电阻对地阻值就可以了...

楼主:
是要调节管脚的电压,方法:调节外接电阻对地阻值就可以了...
引用 网友B:
[/quote能再具体点吗?调整哪个按钮?

网友C:
你使用的成品开发板还是自己焊接的啊?成品板上应该有调节对比度的旋钮,如果是你自己焊接的话那看看你的电路图是不是没有把调节对比度的引脚间接上滑动变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