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高手请进……

楼主(2011-08-11):
小弟最近做一个东西,我用avr的PC0和PC1的引脚分别控制两个6v的继电器工作,进而控制12v电磁铁工作,但是每当PC0和pc1引脚为高电平时,单片机就自动复位,两个引脚又被拉低了。继电器我用的是7805稳压供电。

网友A:
继电器工作电流是多少?单片机供电电压有被拉垮没?

楼主:
2# NE5532 刚刚我说错了,继电器是直流5V的,我用稳压模块给它供的电,继电器工作电流10A,上图中灯泡换成12v直流电磁铁,接在继电器常闭上。当PC0为高电平时,继电器得点瞬间 ,单片机被复位,PC0就又变成低电平,继电器又断开了。周而复始的这样。偶尔有那么一次能正常工作。。。

网友A:
先把你那个10A的负载断开,光动作继电器看看。

楼主:
4# NE5532 可以工作了,那我的负载怎么接呢?我用的负载是四个12v的直流电磁铁,用两个继电器分别控制。

网友A:
检查下单片机复位和带不带负载是否有必然联系。

网友B:
控制电源和电磁铁电源分开供电。

楼主:
6# NE5532 带负载有很大联系,我用的电磁铁干扰就是很大,那怎么解决呢????谢谢……

楼主:
7# plc_avr 分开供电了,效果稍微好一点,但是不是非常明显啊……

网友C:
如7楼所说你那电磁铁供电是否和单片机供电是同一路的啊,将两电源分开试试

网友D:
二极管直接并在继电器两侧,但是续流二极管 一端接电源,一端接地。试试。

网友E:
单片机就近接去耦;
单片机保证电源供应;
单片机复位引脚处理好;有条件可以禁用(ISP将失效)
主要怀疑以上3点
继电器引线适当,可以的话加RC吸收;

楼主:
终于找到症结所在了,主要原因是:1、单片机不能和继电器、电磁铁使用同一个电源,即分别供电。
2、电磁铁走线不能接近或者穿过单片机最系统。其他原因还没发现,仅此而已。。。

网友A:
终于找到症结所在了,主要原因是:1、单片机不能和继电器、电磁铁使用同一个电源,即分别供电。
2、电磁铁走线不能接近或者穿过单片机最系统。其他原因还没发现,仅此而已。。。 ...
引用 楼主:

估计没找准,虽然远离上说应该分开,但如果是继电器电源问题,不加负载的情况下也要出问题。你用的什么方案给单片机复位的?

楼主:
15# NE5532 不加负载的情况下,两个继电器都能工作,但是当加上电磁铁的话,就会使单片机复位,当我用两只手捏住电磁铁的两个线头时,我会明显的感觉到电流的冲击,这种问题怎么解决呢???

网友A:
15# NE5532  不加负载的情况下,两个继电器都能工作,但是当加上电磁铁的话,就会使单片机复位,当我用两只手捏住电磁铁的两个线头时,我会明显的感觉到电流的冲击,这种问题怎么解决呢??? ...
引用 楼主:

你不会没加泄放回路吧。

网友F(2012-04-03):
可能是当继电器工作时,电流过大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