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负脉冲充电器,充电瞬间电流

楼主(2011-08-11):
一个开关电源(输出16v)给一个12v/20AH的电瓶充电开关电源的输出端用场效应管做开关来产生正脉冲,
问题是:当场效应管导通瞬间,电流会达到多少A?(假设电瓶电压是12v,开关电源限流2A)

网友A:
条件不足,无法计算。

楼主:
2# maychang 给出一个计算的思路就可以了
主要是担心,由于电瓶是容性负载,瞬间电流过大的话会损坏TL494

网友A:
4楼:
电瓶不是容性负载。

“当场效应管导通瞬间,电流会达到多少A?”
只需要注意到此时刻是由C1为MOS管与被充电的电池供电即可。TL494倒是不必担心。

网友B:
路过
同意3l,和电瓶有关。如无限流可能达到7-8a

网友C:
由开关电源的限流值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