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农助学交流] 大家的ICP与ISP能下载吗?

楼主(2011-08-11):
ic, ISP, AC, keil, TI

这2天把菜农群课笔记之ICP与ISP----20110412(整理版)
菜农助学板活动-第0课板子初次使用都看了遍,按步就班的操作,但始终用新唐的ICP与ISP,HOTISP下载程序,都不成功。刚把系统ghost一下,重新安装插件,编译器。都不行!

大家有无碰到一样的问题?我和cecwxf 都一样,用KEIL下载可以,流水灯啥的复位下正常工作。但用ISP软件下载就老是超时?我的串口是

USB驱动变成这个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驱动。
另外,HOT大叔NUC120助学板第四贴----ADC小练用Keil成功下载程序,
用主板的串口COM1,打开菜叔的Hotisp。可以正常工作。

网友A:
nulink可以用吗???

楼主:
大叔这么快就回复了!:hug:
我用UN-LINK可以下载程序,用NuMicro ICP Programming Tool.exe下载LDROM。但用ISP下载程序时老是超时,ICP,USBISP与串口都是超时。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Keil连接UN-LINK就可以下载程序,但得把上图Option->User中的那些删掉。

楼主:
现在在看九哥的:新唐M0的ISP的要点-缥缈九哥总结https://bbs.21ic.com/icview-226565-1-1.html

楼主:
NU-LINK仿真正常

网友A:
俺累了,缓两天和你**

网友B:
看下此贴对你是否有帮助!
https://bbs.21ic.com/frame.php?frameon=yes&referer=http%3A//bbs.21ic.com/icnewest.html

另外现在可以看出你的串口发送数据正常,不知道接收数据是否正常?

网友A:
今晚看看你有无时间,我们在群里和微群里做专题问题解决。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Hot大叔!晚上聆听大叔讲解

楼主:
回复 网友B:
接收应该是正常的,我把串口2,3短路,串口调试可以正常发收

楼主:
问题解决了!
原因:1.太急于求成,没认真细致的看说明文档。尤其是 菜农群课笔记之ICP与ISP----20110412(整理版) 和菜农助学板活动-第0课板子初次使用。 2.没理解UN-LINK的作用,也是没好好看文档。UN-LINK是给芯片下ISP固件的,下程序只要个USB线或者再加串口线就行了。
解决 1、没看到下载好程序,按RST键怎么都不反应,只是嘟嘟的响: 是没最后点“断开”。点后复位成功。
2、把UN-LINK当成可以给芯片烧入应用程序的硬件。这个郁闷呐:$ ,其实只要一根USB线就行了,有3种方法链接方法(上面的文档有详细介绍)。然后,然后直接点下,OK。

惭愧呐
后记:解决过程中有和cecwxf的讨论,在此谢谢他的帮助了,当然九哥的那篇及时雨也不能忘记,大叔这个优秀的软件自然也少不了。接下来就开始我的菜鸟学习了,哈哈!!!

楼主:
大叔不遗余力的帮助我们,向大叔致敬!!!

楼主:
https://bbs.21ic.com/icview-229114-1-1.html        3楼有着详细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