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市电直接给单片机供电?

楼主:
小弟在这里弱弱的问句,能否直接用市电给单片机供电,如图,请大侠指正

网友A(2011-08-11):
稳压管用反了。
强烈建议不用这种方法供电,太危险。

网友B:
自己玩单片机就不要了,注意人身安全;如LS稳压管反了,就算是这样也找找RC降压电路吧。

网友C:
可以采取这个方案:用低耗电单片机(<0.3mA的那种),用电阻降压。
电阻选220k,那样总电流就是1mA,串联在火线上,发热不大,即便触电也就1mA不会有危险。
然后单管半波整流,整流效率45%因此可以得到0.45mA,用稳压管和电容滤波限压即可。

优势是简单、低成本、体积小、重量轻、耗电少。

网友D:
做产品的话还是不建议这样,楼主还是谨慎设计,不隔离还是不安全。

网友E:
4L触电的危险性不会因为电阻大就安全了,关键是地线也是带电的。
就算电阻串在整流桥前面、火线处,这也没用的,插座会有插反的时候。
仅当L、N线各串200K才会有你说的那种效果。

网友F:
稳压管接反了,没有降压电路,没有滤波电路,这样直接给单片机供电不行

网友G:
仔细检察一下吧,安全第一

网友H:
L05就需要10mA电流,估计要用大电阻了;电路问题参考LS说的

网友I:
用适配器吧

楼主:
有没有人这么用过啊,一片反对声啊!

网友J:
我觉得还是阻容降压安全点

网友K:
可以用微型变压器,通过在初级加电阻降压实现,满足低功耗电路

楼主:
6楼,请问下,经过整流桥了,地线还带电么?

楼主:
现在产品竞争激烈,老板一味的要降成本,只好出此下策,不知道是否可行

楼主:
如附件所示,如果我直接从市电取电给单片机,这样就很低成本实现灯光控制了

网友L:
你还是先别这么玩了。建议还是先看看rc降压,交流端,然后再整流滤波,然后稳压管就行了。

不过俺也没玩过啊。。。真的不推荐

楼主:
还是不这么弄了,太危险,出了事故就麻烦了,我还是弄个电源板规规矩矩做吧,算下成本电源驱动板要40RMB,控制板要30RMB,贵啊。

网友M:
你电路功耗多少啊。。体积要求不高接个变压器,不算很贵,你这个电路要电死人的。。。其实用阻容降压也要考虑安全问题,必须是绝缘壳体。。电源成本和你功耗有关,40RMB的电源可以做很大了

网友N:
安全第一。玩低压别玩出命来了!

网友O:
很危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