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WM频率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1-08-11):
请问用过L298之类电机控制芯片的朋友,用单片机PWM给L298的ENA、ENB来实现电机速度调节,一般PWM的频率为多少比较合适?
或者说实践中依靠什么来确定PWM的频率?

问题补充:用的是12V的直流减速马达,功率3.27w,用于智能小车上。

网友A:
实际操操就知了~~~~~~~

一般 8~12Khz

网友B:
取决与什么类型的电机。
直流与交流调速中的 PWM 控制差别巨大。

网友C:
这有什么好问的?

肯定是马达的机电特性决定的啊,如果太高或者太低,马达的损耗都会加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试试看

楼主:
谢谢大家。结贴散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