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KEIL 带仿真器的时候是否可以看到AD采样的波形

楼主(2011-08-11):
请问KEIL 带仿真器的时候是否可以看到AD采样的波形

网友A:
看波形要用示波器。

楼主:
用TI CCS  开发环境  有 一个功能就是 把AD采样的波形 能在开发环境中显示出来  我想问下KEIL  的逻辑分析仪有没有这个功能呢?

网友B(2013-12-03):
同问这个问题,CCS的那个graph功能确实用起来挺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