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58放大器的使用

楼主(2011-08-11):
上图为LM358的放大电路:
电阻R108没有用到NA掉,用的是电阻R104 .R104的阻值为0.5欧姆,流过R104的电流很小为mA级,约为0.5mA左右。
现在想用LM358将此小信号进行放大,目的是用单片机的ADC计算这个小电流的值,直接读取R104两端的电压然后计算差值太小。所以用LM358放大,请问这个LM358可以将R104两端的电压差放大1000倍吗?AN3为单片机的ADC I/O口,读取放大后的电压的。
如何进行改进LM35的电路,上面的放大电路一直无法实现,
如何改进这个LM358的电路,跪求高手!!!

网友A:
我就没看见LM358在哪里。

网友B:
楼主贴错图了。

网友C:
貌似AT24C64就是LM358。。。。。。。。。。。
这图看着真难受。。。。

网友D:
首先,R104上的电压只有0.25mV,远大于LM358的Vos,因此用LM358不行。
其次,R104是在电源侧,而LM358的共模输入电压没那么高,,因此用LM358不行。

改进的话,用高精度轨轨运放,例如LTC1152

网友B:
貌似AT24C64就是LM358。。。。。。。。。。。
这图看着真难受。。。。
引用 网友C:

24C64是串行接口的EEPROM。

楼主:
不好意思,就是这个部分电路!
直至无法实现放大500多有的信号,图中放大是10倍的关系!
求高手指导,非常感谢!!!
是将R104两端的电压差值放大,此信号大概为0.25mV,放到500被才0.125V,此时单片机可以读取此电压进行计算算出流经过R104的电流。

网友E(2011-11-23):
这个图看不清楚啊!看着难受
你问LM358
贴个存储IC干啥啊?
我晕,AT24C64:Q

网友F:
好像在无线话筒接收机上见过LM358。楼主的图没有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