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电路LM324问题(50min)

楼主(2011-08-12):
请教大家。
、最左边的U1 324 A部分3脚悬空。
、VREF1 VREF2可以无视 当做不存在。
======================
1、U1C U2C 部分能否分析下?搞不懂正反相间加电容的作用以及放大倍数。
2、其他4个 U1A U1B U1D  U2D 就是跟随器 和反相器而已吧?没有什么特殊作用?
3、用万用表测量放大倍数时。给网络标号Y某电压信号,测量发现当电压低(小于某值)的时候放大倍数小于1(固定某个倍数).   当电压高(大于某个值)的时候,放大倍数大于1(固定某个倍数).   明明是放大电路,却在低压时缩小电压。实在不明白问题出在哪里。
4、这种电路直接用万用表测量放大倍数应该可以吧?

网友A:
1、U1C 典型的正反馈低通滤波器,放大倍数是1倍。
2、对,要说特殊作用也可以看成加法器,ref那里做的不好,应该用跟随器输出
4、可以用万用表测量。

楼主:
1、U1C 典型的正反馈低通滤波器,放大倍数是1倍。
2、对,要说特殊作用也可以看成加法器,ref那里做的不好,应该用跟随器输出
4、可以用万用表测量。 ...
引用 网友A:

谢谢回复。但是6个运放都是1倍放大。那哪里调节放大倍数呢?

网友B:
放大倍数是1倍。

网友A:
还真没看到在哪里调节增益呢

楼主:
还真没看到在哪里调节增益呢
引用 网友A:

电路没有放大?

楼主:
放大倍数是1倍。
引用 网友B:

整个电路(两路信号X   Y)都没有放大?

楼主:
... piaoguo
引用 网友C:

别啊。说说你的理解。有给分的。

网友D:
第3个问题:U2D不是成比例的放大,如果C13上的电压是Vref,而且不考虑U2D对Vref的影响,那么U2D的输出Uo = 2Y - Vref, 所以会出现的现象是Y处电压较低时Uo也较低,Y处电压较高时Uo也较高,看上去好像放大倍数发生了变化。

楼主:
第3个问题:U2D不是成比例的放大,如果C13上的电压是Vref,而且不考虑U2D对Vref的影响,那么U2D的输出Uo = 2Y - Vref, 所以会出现的现象是Y处电压较低时Uo也较低,Y处电压较高时Uo也较高,看上去好像放大倍数发生了 ...
引用 网友D:

请问。为什么是2Y-VREF (VREF指C13的正极端电势吧。)  而不是Y-VREF呢?

网友E:
U1.B,U1.D组成两运放的差分放大器

网友D:
回11楼,根据虚短虚断列方程可得2Y-VREF,如果R21左端接地,U2D的放大倍数是2. 这个可不是跟随器。

网友F:
U1C U2C 是切比雪夫二阶滤波器,提高高频信号的衰减速率。

楼主:
谢谢上面各位。虽然没得到我理想中的答案。可能我没表达清楚。
------------------------------------------
就简单讲讲这个电路是放大几倍就好。两路的放大倍数是一样的?
两路输入信号标号X,标号Y。      输出信号AN0 AN4。

网友A:
对于X Y来说都是放大了两倍

楼主:
对于X Y来说都是放大了两倍
引用 网友A:

谢谢。当X=1.67  AN0确实约等于2倍  3.28

但当X=0.77  AN0却=2.26 不是2倍。 可能原因是?

网友A:
输入信号的 频率是多少

楼主:
输入信号的 频率是多少
引用 网友A:

从传感器MMA7361出来的。频率多少就不太明白是什么意思了。

楼主:
看数据手册 没找到相关的频率字眼啊。(中文)http://www.soiseek.cn/FREESCALE/MMA7361LR2/index.htm

网友G:
这个电路处理什么信号

楼主:
这个电路处理什么信号
引用 网友G:

18L有电路。

楼主:
木有人。准备结贴。

网友A:
这是个加速度传感器,如果加速度计静止的话,输出应该是直流信号,会含有一些开关噪声,这个滤波器就是要去除噪声的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