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UC120] 关于新唐M0复位时所有引脚输出高电平的疑惑?

楼主(2011-08-12):
关于新唐M0复位时所有引脚输出高电平的疑惑?为什么不能是高阻态或低电平?高电平的“坏处”就是:继电器等驱动电路要做处理,不能用常规方法,在驱动端要加强下拉,否则单片机复位时输出胡乱来,那将是致命的。下面的图是我用AVR直接驱动。用M0还得再改改。象下面图中继电器用2803驱动,在2803驱动端不加下拉,呵呵......,不正常时的结果可能想不到。

还有加强下拉,加强下拉后,虽然能保证复位时IO输出为低电平,那么PWM引脚输出高频的脉宽,肯定会受到影响,上升沿变的斜坡加长,如果再后面加74或CD系列芯片整形,成本上去了,体积又上去了,是个蛋疼的问题。

楼主:
IO的是小事,PWM输出驱动IGBT或是MOS,这一块不得不处理,因为常规驱动是为高电平驱动。这才我更关心的。。。。。。。自已做沙发!

网友A:
的确是个问题。
后续的型号Mini51,改为默认IO为输入模式了。

楼主:
恩,就是改为输入模式也比输出弱上拉好。

网友B:
俺想是新唐的设计人员太想替代51了,还好复位没学习用高电平。

楼主:
新唐太念旧,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