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音频输入、输出的耦合电容应该如何选择?

楼主(2011-08-12):
(无正文)

网友A:
耦合电容容量选择的原则是通带最低频率上电容的容抗相对于本级或下级输入阻抗仍可忽略。

网友B:
我想选择的原则是看频率的大小了,如果频率供的话,可以选择大的,这样容抗小,最好还是查看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