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拉是阻的困惑

楼主(2011-08-12):
OC门输出端为什么一定要加上上拉电阻啊 ?
电阻另一端是连5V的电源啊,如果不加上拉电阻一样可以提供5V的高电平啊?

新手,没有多少分分,

楼主:
自已先顶一下

网友A:
你先学习一下三极管的原理。

网友B:
OC门是集电极开路,内部输出三极管没有提供到内部电源VCC的通路,只提供了到内部GND的通路,所以OC门不接上拉电阻,无法输出低电平,也无法输出高电平。

网友C:
“如果不加上拉电阻一样可以提供5V的高电平啊?”
确实可以提供高电平。可楼主需要想一想:不加上拉电阻,还能提供低电平吗?

网友B:
“如果不加上拉电阻一样可以提供5V的高电平啊?”
确实可以提供高电平。可楼主需要想一想:不加上拉电阻,还能提供低电平吗?
引用 网友C:

也无法提供高电平吧?

网友D:
也无法提供高电平吧?
引用 网友B:

都直接跟电源连了,只能提供高电平了,如果能输出低电平就叫电源短路了

楼主:
可以提供高电平吧
因为T3管是截止的,直接由VCC提供了5V电压啊,为什么你说不能提供高电平呢?

网友B:
可以提供高电平吧
因为T3管是截止的,直接由VCC提供了5V电压啊,为什么你说不能提供高电平呢?
引用 楼主:

你的图呢?哪个T3管?

楼主:
怎么这里不能够上传本地图片吗?

楼主:
xiaoing,你的QQ是多少?

网友B:
怎么这里不能够上传本地图片吗?
引用 楼主:

可以的啊,用高级回复,先双传图片,再插入图片。

楼主:
我想了一下,
如果不加上拉电阻:
T3发射结导通时,因为VCC直接接到了集电极,则T3的集电结反偏Uc>Ub,同时发射结正偏Ub>Ue,结果T3就会进入到放大状态,此时就输出了高电平了--与T3管发射结导通输出低电平相背了。
T3发射结截止时,不加上拉会发生什么情形呢?

网友E:
LZ不懂神马是OC门。

楼主:
很虚心的请教老鱼

网友B:
我想了一下,
如果不加上拉电阻:
T3发射结导通时,因为VCC直接接到了集电极,则T3的集电结反偏Uc>Ub,同时发射结正偏Ub>Ue,结果T3就会进入到放大状态,此时就输出了高电平了--与T3管发射结导通输出低电平相背了。
...
引用 楼主:

T3管内部哪来的内部连接到VCC?T3管的集电极是悬空的啊!

楼主:
右边不是有个VCC经过RL连到T3集电极吗?那个RL能否不接呢?

网友B:
虚线框可以认为是芯片内部,那个RL就是上拉电阻啊,晕倒!

楼主:
是啊,但是为什么要加这个RL呢?不要RL会有什么后果呢

网友F:
不加上拉,肿么输出低,莫非你想直接将5v短到地?

网友G:
建议楼主做个接上拉电阻和不接上拉电阻的实验,就什么都明白了。多做点实验比在这里问强多了。大不了就是烧点元件,注意不要把贵重的设备给烧了就行。

网友H:
是啊,但是为什么要加这个RL呢?不要RL会有什么后果呢
引用 楼主:

三极管要么导通,输出低;要么不导通,集电极也无法输出高电平
不加RL就无法输出高,这个都看不出?

网友I:
OC=Open Collector
即集电极什么都不接

网友J:
没有上拉电阻容易烧元件

网友K:
有想法就动手啊。

网友L:
顶LS,"21在线越久,越自卑!嗨。"同感.

网友M:
不加上拉电阻,输出低电平时电源就短路了

网友N:
回复 楼主:

看看oc门的内部原理图就明白了。

网友N:
回复 网友C:

如果输出低电平就烧管子了。

网友O:
可以有低电平输出呀。。。。

网友:
回复 网友P:
对于图1,当左端的输入为“0”时,前面的三极管截止(即集电极C跟发射极E之间相当于断开),所以5V电源通过1K电阻加到右边的三极管上,右边的三极管导通(即相当于一个开关闭合);当左端的输入为“1”时,前面的三极管导通,而后面的三极管截止(相当于开关断开)。

当左端的输入为“1”时,前面的三极管导通,而后面的三极管截止(相当于开关断开)。怎么理解?

网友Q:
上面的电路很直观的说明了社么是上拉电阻和为什么加上拉电阻

网友R:
基础课没学好,呵呵

网友S:
在简单的数字电路中, 三极管可以看作开关
如果e极(发射极)直接接地
  1. 当b极(基极)输入高电平时, c极(集电极)和e极(发射极) 之间导通, 它们之间可以看作是导线连接, 这个时候C极就输出低电平
  2. 当b极输入低电平时, 三极管截止, 就是说c极和e极之间断开, 它们之间的电阻可以看作无穷大
         A. 如果接了c极和VCC之间接了上拉电阻, 那么通过简单的分压原理可以知道C极输出高电平
      B. 如果没有上拉电阻, 这里意思就感觉有点含糊了, 我跟你明确讨论下
         B1. c极不和VCC相连, 直接接负载, 这个时候因为c和e之间相当于断开, 所以c极无法输出电流(你想想是不是这样)
             B2. c极直接接VCC, 行, 当然可以输出高电平,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 当b极输入高电平的时候, c 和e 之间是不是相当于短路了? 那流过它们的电流有多大?

总之, 对于OC门( 'C' - 集电极 'O' - 开路门)(自己去参考有关资料) 一般都要接上接电阻的...
小弟也是初学者, 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还望指教:)

网友S:
对于非OC门, 已经内置了上拉电阻了, 所以你才不用加

网友T:
回复 网友P:
大侠,能讲一下“线与结构”么?一直没太弄明白

网友B:
说着麻烦,参考我的博客http://blog.csdn.net/liangwei88624/article/details/6616913
引用 网友P:

说的不错,文中第二段中“这时电平状态未知,如果后面一个电阻负载(即使很轻的负载)到地,那么输出端的电平就被这个负载拉到低电平了,所以这个电路是不能输出高电平的。”这句话怎么理解?不知道你想表达什么意思。

网友U:
rl 上拉电阻

网友V:
要想有电平就得先有电,不加上拉电阻哪有电?

网友W:
不懂为什么会烧管子,

网友X:
21在线越久,越自卑!嗨。啊

网友X:
21在线越久,越自卑!嗨。大萨达

网友X:
21在线越久,越自卑!嗨。大大的

网友X:
21在线越久,越自卑!嗨。farfalle

网友Y:
片子的输出口为灌电流方式

网友Z:
我想了一下,
如果不加上拉电阻:
T3发射结导通时,因为VCC直接接到了集电极,则T3的集电结反偏Uc>Ub,同时发射结正偏Ub>Ue,结果T3就会进入到放大状态,此时就输出了高电平了--与T3管发射结导通输出低电平相背了。
...
引用 楼主:
死记硬背,只懂理论不懂实践

你说的也不完全错,如果是一个放大倍数很低很低的管子,还真是处在放大状态,但是实际你搭个电路试试,基本只有烧管的结果

网友AA:
去了解一下什么是OC,搭个电路试一试

网友AB:
数字电路中一般有两种状态,0或1,也即高电平和低电平,在特殊情况下有第三种状态,就是高阻态,它既不为0也不为1,OC门,就属于高阻态,如果不加上拉电阻,它输出的是高阻态,它提供不了高电平,也提供不了低电平,所以OC门要在外部加上拉电阻.

楼主:
结贴了,分有点少。不好意思啊:)

网友AC:
同样困惑

网友P:
不好意思一直没看见,稍微修改了下博客http://blog.csdn.net/liangwei88624/article/details/6616913,有不明白的地方大家一起讨论。35楼说的很对,支持

网友:
根本不可能输出高电平,、只能输出低电平和高阻态

网友AD:
直接跟电源连了,只能提供高电平了,能输出低电平就叫电源短路了~

网友AE:
理解问题,lz的意思应该是不加上拉,也不加5V,因为维持这个OC门有5V供电,有足够的电平给输出,其实是楼主没有明白OC门是怎么回事,如果没有上拉,电阻到5V去的话,可以说不能是一个完整的OC门电路,更不用说输出高电平,还是低电平了。。。

网友AF:
上拉:
1TTL驱动CMOS时,如果TTL输出最低高电平低于CMOS最低高电平时,提高输出高电平值
2 OC门必须加上拉,提高电平值
3 加大输出的驱动能力(单片机较常用)
4 CMOS芯片中(特别是门的芯片),为防静电干扰,不用的引脚也不悬空,一般上拉,降低阻抗,提供泄荷通路
5 提高输出电平,提高芯片输入信号的噪声容限,增强抗干扰
6 提高总线抗电磁能力,空脚易受电磁干扰
7 长线传输中加上拉,是阻抗匹配抑制反射干扰
原则:
1 从节约功耗和芯片的电流、能力应是电阻尽量大,R大,I小啊
2 从确保驱动能力,应当电阻足够小,R小,I大啊
3 对高速电路,加上拉可能边沿平缓(上升时间延长)
建议可以在1K---10K之间选(可根据实际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