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过18F87K22片子的同学进来 可笑的问题

楼主(2011-08-12):
查PIC18F87K22手册:
复位MCLR管脚8,  没有标明有Vpp
那么该芯片使用ICD3 的串行编程5线的时候,Vpp是仍然使用复位MCLR管脚,还是另外有管脚Vpp存在?

可笑的问题,让同学们见笑。

还有,这个芯片内部有实时时钟RTCC系统,如何安排辅助的日历电源和编程控制辅助电源作用不到主电路。

网友A:
用ICD3 的串行编程5线的时候,Vpp是仍然使用复位MCLR管脚

网友B:
所有的PIC的MCU,其VPP都是通过MCLR脚引入

楼主(2012-04-17):
谢谢回答,已经仿真调试成功

结帖中,不会操作,不知道怎么给您分数。
不过还是要给分的,表示谢意而已,我也就这些分数了,给不了,系统说与总分不符。

恭请斑竹帮助划拨分数并结帖,谢谢各位。

网友C:
可笑??  这是你没有理解透!

网友B:
版主没有给你的帖子结贴派分的权力,这只有你自己才能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