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一问题实在搞不懂,特来请教各位大侠

楼主(2011-08-12):
前天从网络上下载了一个S342440的PCB,想通过这个来学习6层板的画法,这个电路板的层压结构是TOP-POWER(PLANE)-MIDLAYER1-MIDLAYER30-GROUND-BOTTOMLAYER 现在发出一个疑问就是想不明白,就是下图中电源层的扩孔 VCC18是怎么跟电源层连的啊(电源层颜色为绿色)?因为他的周围因为其它扩孔的原因已经挖空了(PLANE 有颜色的代表挖空),那它不是就是孤立的地块了吗?另外本人查看过与这个扩孔的连接就只有顶层一个焊盘而已,就是S342440的一个VCC18电源脚与该扩孔相联,别的没有任何联接了。另外再请教一个问题,器件一般默认放在顶层,当器件较多时要将其放在底层,如何实现?还有多层板一般都有一层专门电源层,但电源一般有发几路,请问如何分配比较好?

网友A:
power 从图上看,定义了负片,实际看到有线的地方是挖掉的,空白的是连接的。
把器件放底层,99中双击器件,选择底层即可。
电源层有众多的3.3v 1.8v 1.2v 等,一般来说,可以铺铜分割区域。或者也可以直接粗导线连接,外围再铺地。

网友B:
电源、地层要跟其他层相反看,有符号的地方是挖掉铜皮的。

楼主:
多谢两位大侠的回复。可是按楼上两位大侠所说的看,绿色地方应该是挖空的,黑色的是有铜的地方,可是VCC18在图上看上去孤立的,怎么跟总的电源相连呢???

网友B:
点到电源层看就不孤立了

楼主:
楼上这个图已经是切换到电源层啦!

网友B:
恩,VCC18在电源层是接不上了,估计得在顶或底层用连线引出来。
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减小各焊盘的绿色隔离区,这么密的过孔估计也难连上。

网友C:
回复 楼主:
一般而言,电源上的无用信号与转换器的输入范围相关。例如,如果电源上的噪声是20 mV rms ,而转换器输入范围是0.7 Vrms,,则输入上的噪声是–31 dBFS。如果转换器的PSR为 30 dB,则相干噪声会在输出中显现为一条–61 dBFS谱线。在确定电源将需要多少滤波和去耦时,PSR尤其有用,PSR在医疗应用或工业应用等高噪声环境中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