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充电电路问题 请专家给看看

楼主(2011-08-12):
如附件中的原理图所示,充电电路,一通市电的瞬间 二极管D11,D14会爆炸,请高手给看看原因,谢谢

网友A:
红色标注处不能接大地。
另外,开关电源部分是错误的,不能工作。

楼主:
不好意思 我没有描述清楚 这个电路是可以工作的  但是有时候会爆二极管 不是每次都这样

网友B:
原因在C14/C9,要不去掉,要不再加2个

网友C:
上电时,由于C14的电压不能突变,市电等于直接加载D11上,可能就这样将D11击穿.去掉C14试试

楼主:
4007的耐压可以到700V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