噪声最终归处

楼主(2011-08-12):
旁路电容将信号线的噪声旁路到0V地,然后来??噪声到0V地以后又去了哪?

网友A:
LZ,电流经过负载到底,然后去了哪里?

楼主:
回到电源接插件的负脚,噪声也回到负脚??

楼主:
老鱼大师,俺讲的对不

网友B:
楼主,电源脉动被平均了,没有到别的地方去。最多在流进流出电容的时候,损耗了一点能量而已。

楼主:
我买了你的感悟设计,,感觉还好,

楼主:
那要给滤波电容提供一“静地”这静地是接0V 地啊,还是接大地啊???好多书上讲的不统一,不明确,搞的我很郁闷

网友C:
水在一段坑坑洼洼的小河里流,溅起浪花无数,然后流进了一个大水库,大水库水面平静如镜。然后大水库的水流到一个人工修的非常漂亮的平整的渠道内,水面依然非常平静,你说之前的浪花跑到哪里了?

楼主:
8楼前辈讲的很好,不过我理解能力差,大水库是指大面积0V地平面吗?  后面人工修正的渠道我又不知指什么了,,还望前辈明说

网友D:
噪声也回到负脚??

网友E:
不是那里去了,而是被扼杀了。
扼杀在摇篮里:funk:

楼主:
不是吧,被那个给扼杀了啊

网友C:
被水库给扼杀了,扼杀的方式你可以看得很清楚

网友F:
有人还问呢,开关装在电灯前,电子从开关流过,关断瞬间,还在半路的电子该怎么办呢?

网友G:
还在半路的电子该怎么办呢?  :funk:

网友H:
噪声信号一般理解为一种能量,它主要由板上的退偶电容提供,所以也返回到退偶电容处,如果没有退偶电容,就会到电源处,这样系统就变坏了。

楼主:
还是不太明白,水库是什么啊,如何扼杀的

网友C:
我试着让楼主理解一下吧,首先什么是噪声,噪声就是有用信号上的随机的信号变化,首先信号是用某一个电量反应的,我们经常将信号用电压量来反应,这样噪声就是叠加在有用电压信号上的随机变化,这个随机的变化依然以电压体现。去除噪声呢就是想办法把这个叠加在有用电压信号上的随机电压去掉,现在有用的电压信号和随机电压具有不同的特征,因为具有不同特征才具有去掉的可能性,现在我们设定有用电压信号的是一个固定电平,而随机电压是快速的变化的电压,这个电压会叠加在有用的固定电平上,去掉快速变化电压的方法就是用个电容到地,由于电容的电压不能突变,这样快速变化的电压到了电容这一点就会变得平稳,快速的变化被电容的充放电抵消,从而后面就见不到了这种快速的变化,而有用的电压在后面依然可见。噪声就这样消失了。

这里你可以和水比较。

但是楼主在这里犯了一个概念错误,楼主说噪声到0V地本身就是错误的。顺着楼主的思路,我问问楼主,信号到哪里去了?楼主可能说信号在非地的那条线上啊,那么到了这条线然后又到哪里去了,楼主又说到了芯片了,那么到了芯片又到哪里去了?等等,这就是个概念错误。信号,噪声,你不能把他们当电流来看待。信号、噪声属于信息的范畴。

如果要说信号到哪里了,或者噪声到哪里了,应该这么说信号到了宿主那里了,噪声通过某种办法让他不到宿主那里。不应该说信号到了地了,噪声到了地了。

就像楼主这个问题,楼主要换个思路来思考,信号通过了一个传输通路到了后面的某个单元(宿主)。而噪声没有通过这个传输通路到后面的那个单元(信号的宿主)。噪声到了中间的那块被拦住了,拦住了这个噪声就传不过去了。

我再给楼主举个生活常识,比如在一群嘈杂的人群中一个人吹着唢呐,嘈杂的人声是噪声,唢呐声是信号,一个站在一公里外的人可以听清楚唢呐声,但是听不见了嘈杂的人声。但是跟前的人是能听见唢呐声和嘈杂的人声,那感觉可能还真没有一公里外的人听得感觉好。你说噪声哪里去了?

以上纯属闲来无事的瞎扯,希望大家别拍砖。

网友I:
噪声可以回流到电源层形成传导干扰消耗掉,也可能变成热量散发而消耗掉,也可能形成电磁波辐射出去而消耗掉。

请注意是电源层,可能是地层,肯定也可以是VCC哦。

网友I:
被滤波电容等平滑掉,则自然回流到电源层

网友J:
等楼主学了 傅里叶变换;弄懂频谱的概念之后,这些东西自然就会懂了的。

楼主说的噪声 应该就是(相对于有用信号来说)频率比较高的无用信号;

而旁路电容的特性就是通高频,阻低频。

这样子 频率比较高的无用信号 就可以看做是和0V地短路了,也就是说它电压也是0V了。

噪声的电压为0V,我们就可以说噪声就不存在了。

不知道楼主能理解了不?

网友J:
另外 VCC和GND之间的交流阻抗为零,所以说对于交流信号来说回流到VCC和GND都是一样的。

还有楼主要正确理解电路中 “地” 的概念;在电路中,“地”指的是电路中各点电压的统一的参考点,而不是真正的大地。

比如我们说电路中某一点A的电压是5V,指的是A点到参考点“地”之间的电势差是5V,而不是指A点到大地之间的电势差为5V。切记之!

网友K:
尘归尘,土归土,万物俱归大地……

网友L:
最终应该是哪里来哪里去.

网友I:
尘归尘,土归土,万物俱归大地……
引用 网友K:

;P ,非也,尘归尘,土归土,最终万物俱归能量。。。

网友M:
等楼主学了 傅里叶变换;弄懂频谱的概念之后,这些东西自然就会懂了的。

楼主说的噪声 应该就是(相对于有用信号来说)频率比较高的无用信号;

而旁路电容的特性就是通高频,阻低频。

这样子 频率比较高的无用信 ...
引用 网友J:
很有道理!!

楼主:
好,明白了不少谢谢楼上各位

网友N:
我觉得楼主的问题是电容工作的原理的问题,你看懂了电容的工作原理就知道了答案了
电容 初中物理学了。

网友O:
学到东西了

楼主:
还有,就是金属外壳的晶振,不是要求外壳接0V 地吗?那晶振的噪声到0V地后去了哪里?也被电容充放电消耗了??

网友J:
还有,就是金属外壳的晶振,不是要求外壳接0V 地吗?那晶振的噪声到0V地后去了哪里?也被电容充放电消耗了??
引用 楼主:

看来楼主还是转不过这个弯来。

这么说吧:0V地就相当于地球上的大海,天上的云就相当于VCC;

地球上所有的河流基本都要流到大海的。但是海平面几乎不变。
电路中所有的电流最后都要流到0V地的,但是0V地的电压不变(因为它是参考点)。

太阳照射到大海,把海水变成水蒸气变成云;这就相当于电源给电路中提供了一个恒定的电压。

网友C:
没救了,不要考虑这个问题了,这个问题能否整明白对你的开发没有影响,LZ现在只用苦练内功,等那一天顿悟就可以了

网友I:
外壳怎么接,那么你首先需要弄清楚什么是参考地,什么大地,什么是数字地,什么是模拟地等概念,要彻底的明白。

楼主:
就是讲这是一个循环,能量守恒

楼主:
就讲一个双层板的PCB上面有模拟0V 有数字0V,那哪个是参考地啊?参考地一定是大面积覆铜吗?

楼主:
系统地:信号回路的电位基准点(一般是直流电源0V电位),简称系统地,工作地,或电源地
工作地:信号回路的电位基准点(直流电源的负极或0V点),可分为数字地和模拟地
模拟地:链接模拟原件接地引出端形成的地线
数字地:。。。。。
这些我多少分的清,懂的差不多

网友P:
lz估计还是没搞清楚
经过电阻后电压会下降,lz搞清楚电压去哪里了就会明白了.

楼主:
电压降在各个负载上了啊

网友C:
噪声消耗到电容了,楼主钻牛角尖了。

你把这帮大婶要气死了!

网友J:
就讲一个双层板的PCB上面有模拟0V 有数字0V,那哪个是参考地啊?参考地一定是大面积覆铜吗?
引用 楼主:

所有的地都是连在一起的,之所以分成这么多地,还有大面积覆铜,是出于另外方面的考虑。具体没法跟你说的清楚。回去闭门思考吧。

网友Q:
19楼说到了本质

网友Q:
19楼说得好。信噪比,即SNR(Signal to Noise Ratio)又称为讯噪比。滤波就是滤除噪声,分模拟、数字滤波,又分别分低通、高通、带通。噪声是具有一定能量的随机信号,根据能量守恒定律,噪声最终由电源、地以传导干扰消耗,或被滤波元件的热损耗消耗掉,或通过电磁辐射以消耗掉,而前两种消耗方式必须有回路(地)。而数字滤波则是以数字方式检出有用信号。

网友R:
你没有必要管噪声最终去哪了!
你需要做的是让噪声不经过你的设计单元就行!
噪声当然是被消耗掉了,参考开关电源的噪声处理。

楼主:
还是有点晕,既然用电容把接到电路板的电缆上的噪声滤掉了,但是噪声到电路板上后,“噪声最终由电源、地以传导干扰消耗,或被滤波元件的热损耗消耗掉,或通过电磁辐射以消耗掉”     ,又被传导了,辐射了,这滤波还有啥意义啊

网友S:
看过表示很给力

网友T:
差模的归电容,共模的归大地

网友U:
有人还问呢,开关装在电灯前,电子从开关流过,关断瞬间,还在半路的电子该怎么办呢?
引用 网友F:

如果电路中有电感或者等效电感,那么在半路上的电子会产生电火花。如果没有电感,那么半路上的电子会立即停下来。电子不是从电源出发的,导电体内部充满了电子,从电源出发的是电势。

网友V:
顶8楼18楼

网友W:
滤波就是激流的小溪流到大河里,小溪是急流大浪的,在大河里只能激起小浪花。也就平滑了。

这个噪声的能量没有去掉,他在通过电容的储能功能使噪声变平滑了。 也就是大浪变小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