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ART发送 中断不能打断?

楼主(2011-08-12):
USART发送数据。没有采用中断方式。
比如while(1){printf("greshine");}
但是我自己设置的中断(1,2)进来以后可以打断他发送,但是每一次都是"greshine"一个整体。
试问,不能在发一部分的时候把他打断?
还是自己这样设置的有问题?

网友A:
打断后,你又不是在中断函数中输出的,所以从中断函数返回后,继续while里的指令执行了。

网友B:
中断时,会把现在的寄存器压栈,保存中断前的内容,中断后再出栈,继续执行中断函数前的内容

网友C:
中断时有没有保护好现场数据和状态,中断结束后要恢复的,3楼说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