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限流电阻

楼主(2011-08-12):
“一般限流电阻都和各种二极管串联,具有分压作用当外部电压升高时,升高的电压加到限流电阻上从而保护二极管。”
以上的解释对么?既然是分压用为什么不叫分压电阻而叫限流电阻

网友A:
电阻目的是控制流过二极管的电流,防止流过二极管的电流超出范围而导致二极管击穿

网友B:
升高的电压

网友C:
看你怎么理解

网友D:
一片混乱的描述,不知道要讲什么。楼主哪里看来的?

网友E:
“一般限流电阻都和各种二极管串联,具有分压作用。当外部电压升高时,升高的电压加到限流电阻上从而保护二极管。”
以上的解释对么?既然是分压用为什么不叫分压电阻而叫限流电阻

此分压非彼分压。
一般的分压是指两个电阻串联时各自分担一部分电压,现在只有一个电阻也叫“分压”的话,只能是它单独分担升高的电压之类的意思——显然,这样的叫法是存在问题的,因此,不如叫“限流电阻”(限制回路或二极管电流之意)。
实际上,这一句话在语文上就存在很大问题——前言不对后语前面称“具有分压作用”,后面居然又说“升高的电压加到限流电阻上”。咱们现在的中国,不但技术不行,严重落后国外,连自己的语言都用不好了,就连教科书也这样,甚是无语……追问下去,将是什么答案?大家想想吧~

有句歇后语,老太太过年,一年不如一年。。现在的学生书面表达能力最近这些年是越来越差了。。

网友E:
这个帖子反映的问题非常经典,特地加酷以作警示。

网友F:
6楼好犀利啊

网友G:
同意2楼!!!

网友H:
同意6楼

网友I:
结合具体电路说,就好回答了

楼主:
二极管是非线性性元件,二极管正向导通时其两端管压降基本不变,若不加电阻保护,管两端电压略升高,通过的电流就变化很大,可能烧毁二极管,若加电阻保护,增加的电压引起的电流变化会使电阻两端电压升高,而二极管的电压就基本不变,电阻的加入会限制电流的急剧增大,叫限流电阻更能体现其作用。
看到这个解释想通了好多。也谢谢大家。ORZ

网友J:
我想问一下,那电流输入一般是先接限流电阻呢,还是先接二极管呢?

网友K:
是的。我觉得这就是中国片面追求英语4、6级的结果。英语没学会,中文说不清。
我们有理由在大学加一门科技文献学习与应用文写作这类课程。
我觉得中国的理工科学生,大学毕业后,语文水平能达到初一初二水平的,不多。

网友:
电压在大  正向加在二极管两端的也就0.7V吧

网友L:
6楼分析的很透彻啊。
:)

网友M:
学习了。6楼见解很高。

网友N(2011-09-28):
那电阻为稳压调整电阻也称为限流电阻

网友O(2011-11-24):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P:
引用
“限流电阻的作用主要,是防止电路由于元件损坏造成过流后引起的电路板大面积损伤,避免大量元件连带损坏,有的地方也设计成降压作用,当然此时的电阻应该叫限压电阻了.
限流电阻的名称,其实不太准确,因为当电路短路时,作用在电阻的电流非常大,会很快烧断,所以应当叫保护电阻较为准确.
以限流为目的的功率电阻,所消耗的功率较大,热量很高,线路板因此变色发黑,及易造成开焊甚至燃烧,因此选择使用限流电阻非常重要.
限流电阻损坏后,一般更换同阻值和功率的,不可有差入,由于型号多,很难完全匹配.
根据限流电阻的作用,为了降低耗散功率,避免电阻不匹配造成的隐患,也为了代换方便,建议用保险电阻代替,
保险电阻阻值较低,大多在1欧以下,耗散功率很低,根据电路的电流情况适当选择即可.
注意:电路中起降压作用的功率电阻不可采用此方法!

限流电阻的选择没什么一般标准,要根据具体使用场合来定。如果硬要说标准的话,那就是其额定功率略大于自身的实际消耗功率。”

网友Q(2014-06-04):
6楼说的对,不光光说明了电路,同时还说明了,,烟酒一下,一般领导都喜欢,烟酒一下,无奈的中国

网友R(2015-02-24):
21网站真好,学到了不少电子知识,受益匪浅

网友S:
控制发光二极管LED的亮度,控制电流比控制电压实际。同理,楼主可以查下pwm控制发光二极管的亮度。
(电源电压-LED电压)/LED电流=限流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