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用过PSOC@3“Die Temperature”模块啊

楼主(2011-08-12):
谁用过"Die Temperature”模块啊?有没有相关的例程?可以通过读取它的温度值进行温度补偿吗?谢谢了。

网友A:
没用过,帮顶了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好心的版主,帮帮我啊。:dizzy:

网友B:
我也没用过,不过我帮你找找,不知道能不能找到,呵呵

网友C:
这个还真没用过,帮顶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呵呵,谢谢版主!

网友B:
在psoc creator首页可以找到,在"Find Example Project中,"Project Name" 下面输入你想要的例子全都可以找到。

楼主:
回复 网友B:
:'( :'( 感动,谢谢版主!

网友D(2013-04-10):
引用 网友B:
在psoc creator首页可以找到,在"Find Example Project中,"Project Name" 下面输入你想要的例子全都可以找 ...

为什么在我的creator首页中找不到Examples and Tutorials 这个选项啊??

网友E:
这个模块只能用来测芯片的内部温度,芯片的 SPC 对 Flash 和 EEPROM 进行写操作时需要通过该模块先获取芯片核心的当前温度,根据温度值调整相应的参数来保证写操作的成功。
因为这个模块测温误差很大(+-5摄氏度),所以一般不建议用户使用该模块来测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