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出24V的线性稳压器选择问题

楼主(2011-08-12):
一般直流输出24V的话,除了使用7824外,还有没有其他的替代产品呢?

网友A:
为什么要替代?

楼主:
只是好奇一下,想问问有没有LDO的
2# maychang

楼主:
详细点嘛
4# lyjian

网友B:
你要怎么详细嘛

网友C:
嗯 换的话是贵了

楼主:
至少给个器件型号呗
6# lyjian

网友B:
LD1086-ADJ
78D24

楼主:
3Q!!!
9# lyjian

网友D:
LM317 可以否?

网友E:
用那个LM2575也行的

网友F:
LS的太贵了。

网友G:
三端精密稳压二极管也可以呀

网友H:
楼主应该描述一下,你的线性度指标是多少,才好选型

网友I:
一大把,那得看你的电流

网友E:
也有便宜的做法了,看具体的要求,用三极管加稳压管也行滴。